[家电] 智能电视的系统刷机好像没人研究。

楼主(2020-08-28):
     连电视扩容都有人弄,系统刷机好像基本没有,顶天了就是精简固件还是少量电视有。

不知道是否是因为电视的CPU之类的数据没有公开的?电视机用的处理器跟电视盒用的都不是一类货

网友:
刷电视太局限,就算同一个品牌电视,不一样的系列会有N种版本。刷了一台有什么意义,而且只能在该电视上看。机顶盒就不同了。拿到那台电视都可以放。基本上没有局限性。

网友:
海信我倒是刷过,试过n个固件,不是黑屏、就是上下颠倒,不过最后还是刷好了,官网的就行

网友:
折腾盒子,电视就当它是显示器

网友:
驱动移植麻烦

网友:
同个cpu 可以分4核 6核 8核 gpu也有2种版本 就因为后缀不一样 就是6A638有10多种版本 谁研究的动 还有旁边的wifi 蓝牙其他多种功能 大神怕是吐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