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多年前买的iphone4S

楼主(2020-08-28):
好几年前买的iphone4S手机,换手机后就用来当MP4用了,有天看小说时发现屏幕上有线,字也挺模糊,仔细看才发现屏幕有点抖动,今天手痒拆开测了下屏幕显示座的对地阻值,发现没什么问题,手上没配件,也不能确定是不是屏挂掉了,所以也没有做其它什么 ,在屏蔽罩外面涂了点导热硅脂,目前也只能用来听听歌了,虽然有些年头了,系统升高了也挺卡的,但听听歌还是可以的,想当年可是花了四千多大洋入的!装回去继续当MP3吧!苹果的做工还是没得说的,里面元件太小了,很精细!维修价值不高了,自己想修也没工具,还是当收藏品了!

网友:
可以降级到6.13的,如丝般丝滑。

网友A:
那么多年了。就算当时1万,现在连1百都不值得了

网友B:
当年首发 4998 苏宁线下门店找关系撸了一台 转手7000卖了

网友C:
曾经的经典之作!4S如此多娇,引无数穷人竞拆肾!

网友D:
4S的零件很大很稀,6后面的才叫密集

网友E:
613版本确实可以刷,但没办法安装新APP了。

网友F:
降级到6.13,主力机,秒杀

网友:
淘汰的手机就不要折腾了,科技都是慢慢推动人类进步的

网友G:
还有台4在那当闹钟,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降级到6.13,主力机,秒杀

看了下,官方通道关闭了,降不了了!用漏洞可以应该可以降,不过好像只能降到6.12吧,好多APP都用不了了!还是算了,就这样吧!当个MP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年了。就算当时1万,现在连1百都不值得了

重在折腾,不在价值!买个也不值几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首发 4998 苏宁线下门店找关系撸了一台 转手7000卖了

牛啊,我是等五快出了才下的手,实体店四千三百多!还是港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的经典之作!4S如此多娇,引无数穷人竞拆肾!

谁能想到有人那么疯狂呢!这几年科技发展真是日新月异,要是还有人那么疯狂,估计九条命都不够赔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4S的零件很大很稀,6后面的才叫密集

6也拆过,不过只拆了屏,没有细拆主板,因为是自己在用的,所以当时只是拆开屏看了下!现在的集成度确实非常之高了,所以自己想搞都难,至少得有个显微镜才看得清元件,也看过很多手机拆解维修的视频吧,但说实话,毛病应该不少,没有前面的耐摔,易掉点,还有散热是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613版本确实可以刷,但没办法安装新APP了。

是啊,以前好像是用0day漏洞降过,确实相当流畅了,APP大部分都用不了了!前两天想再降一下,看了下,官方通道好像又关闭了!就不降了!听听歌算了!废物利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降级到6.13,主力机,秒杀

可惜我用的电信号,哈哈,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台4在那当闹钟,挺不错的。

确实,用了这么多年其它都还挺好的,苹果的质量还是挺让人放心的,因为是一手机,用起来也挺爱惜的,要是一台安卓的,估计用这么多年早卡得不要不要的了!

网友(2021-05-11):
引用 网友E:
613版本确实可以刷,但没办法安装新APP了。

怎么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