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老手机只认1G的TF卡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8-28):
我试验先放进64G的卡 没反应 换32G的卡还是不行 然后用8G的 4G的卡试验都不行 最后用1G的卡才成功

网友:
它能有 TF 卡槽我都够吃惊的了

网友:
格式化为fat,最大支持2g

网友:
不奇怪,早期小卡和现在大卡协议不一样。

网友A:
sd和sdhc的区别,最大应该能支持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和sdhc的区别,最大应该能支持4g

但是插4G容量的tf卡不认 1g的才行

网友B:
它没见过大世面,

网友:
正常,我还有个E680,插上SDHC不认,只能用最大2G的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没见过大世面,

你这个回复最有创意!

网友:
选没有Hc和Xc标志的卡試,应该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