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T830B改成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0-08-28):
从华秋商城撸了3把电烙铁,手痒,就把以前内置锂电池的万用表改成从外面充电,不用每次充电都拆开,毕竟容易滑牙。先晒下电烙铁

拆开万用表,之前是两块电池叠在一起的

用两块电池串联主要是废电池太多了,废物利用,串联省电

观察下表,刚好有个位置可以卡住tp4056带保护板的

另一块没保护板的,只好粘块东西挡住,开好孔

选两块电池摆好位置,一块用双面胶粘背面,一块放原电池位置

M字形烙铁架

焊好。装上去打点胶固定好

试着充电,亮灯,盖好盖子也能看到灯

电池容量非常小,马上就充满电,蓝灯暗一点,从开孔露光出来

这个背光按一下延迟10秒慢慢变暗自动熄灭的,橙色光很好看

以前11块包邮从pdd买了两个,超便宜。
电压不低于6V都正常的,6V以下才会提示电量不足,所以可以用到直到其中一块容量小的低电保护

网友A:
用过T12电烙铁后,其它的电烙铁都是渣!!!高频的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T12电烙铁后,其它的电烙铁都是渣!!!高频的没用过.

T12我没用过。不过这个也很好用,比我以前用的外热式的好用多了

网友B:
用开关切换串并联就可以一起充电了,这么两个充电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开关切换串并联就可以一起充电了,这么两个充电多麻烦

主要是没开关。其实也不算麻烦,因为充一次电用很久的。还可以用两个充电器一起充

网友C:
有一种dc - dc升压模块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dc - dc升压模块了解一下

我有啊,我嫌它有点费电,满电的锂电池要27ma才能输出10ma,一般要3倍电流。另外我想利用掉这些废电池

网友D:
敢不敢两个usb插到一个充电器上试一下会不会充的飞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敢不敢两个usb插到一个充电器上试一下会不会充的飞快

我怕炸飞。用两个独立的充电器才能同时充

网友E:
我也有这种万用表,但是没有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这种万用表,但是没有背光

最初是没有的,开关背光都是后面发展出来的

网友F:
太复杂了,某宝3块多的升压一体板,可以装到9v层叠电池里面去,一块解君愁

网友G:
这表伊莱科5块9包邮: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9865787128&skuId=4598970387362

网友H:
几元钱真的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表伊莱科5块9包邮: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9865787128&skuId=4598970387362

这个没背光。我的是11块钱两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几元钱真的无语了

玩的是心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复杂了,某宝3块多的升压一体板,可以装到9v层叠电池里面去,一块解君愁 ...

加上邮费就不止了,而且也是要拆的。改下不麻烦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用过T12电烙铁后,其它的电烙铁都是渣!!!高频的没用过.

还真是。论坛收了一把黄花,哈哈哈,试了几次,还是T12好用。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得不错,其实这种小电池,tp4056的1A充电太大了,自己画了tp4054小板,体积只有这个四分之一,感觉比较省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真是。论坛收了一把黄花,哈哈哈,试了几次,还是T12好用。

刚看了下t12,感觉有点贵,最少都要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