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大部分插线板都是用按钮开关而非翘板?

楼主(2020-08-29):
看了手里的玩意,也就一款老国标的贝尔金用的这种开关了。通电时还能亮

你喜欢哪一种呢,为什么

网友A:
按钮开关的触点结构可以通过更大的电流

网友:
按钮开关也相对不容易被误开,万一接的是加热设备,周围又没人,就很容易火灾。

网友:
用途不同,都有,家用的多用按钮,集中供电用还是翘板开关

网友:
我就是用按钮开关的,不过家用贝尔金接线板是翘板式的。

网友:
两种开关分别都拆一只,就知道为什么按键开关成为现阶段的主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钮开关的触点结构可以通过更大的电流

体积还更小对吧,我看都是10a的

网友:
那我是不是不应该给公牛插线板加翘板开关?

网友:
成本问题,船型开关贵

网友(2022-10-31):
引用 网友A:
按钮开关的触点结构可以通过更大的电流

触点面积大,弹簧压力更大,接触电阻更小。
另外断开速度也会更快,更不容易出现打火拉弧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