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灯泡大法能不能在零线和火线上同时串灯泡?

楼主(2020-08-29):
最近想做个灯泡大法的测试插座,怕零线火线搞错,想着是不是可以两条线上都串一个灯泡?这样会有问题吗?

网友:
串联没有问题,关键你怎么区分相线和零线这是关键

网友:
有什么意义么?搞错了也还是串联,除非你直接対地线短路,不过那样根本用不上灯泡,跳漏保或者直接跳闸了。

网友:
可以。比如想串一百瓦两个串联就只能80或12O瓦啦

网友A:
没必要,一个就够了,看人家卖的这种设计不错,可以仿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一个就够了,看人家卖的这种设计不错,可以仿一个:

这个东西不错,只是灯泡现在难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一个就够了,看人家卖的这种设计不错,可以仿一个:

维修插座都大同小异,要说仿,某宝卖的也是仿那些论坛高手的,我这个自己做的,刚开始挺满意,品字母座里面有12A保险丝,后来觉得应该加个空开,就在红色主开关上面挖个洞,可惜只能放一个空开,只能断火线,现在看着越来越不满意,只怪一开始没设计好,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维修插座都大同小异,要说仿,某宝卖的也是仿那些论坛高手的,我这个自己做的,刚开始挺满意,品字母座里 ...

壳子5块多包邮,重新买个壳子再搞一下,地方不够的话可以把那个插座换小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不错,只是灯泡现在难买了。

看我楼上的图片,就是用的这种小白炽灯泡,它是双钨丝的所以看起来体积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壳子5块多包邮,重新买个壳子再搞一下,地方不够的话可以把那个插座换小一点的
...

不想再搞了,就这么用着算了,一般不给别人家修东西,就算给别人家修东西,现在人家都是楼房,请电工接的线,火零线接反的情况是极少极少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不错,只是灯泡现在难买了。

挺好买的    我这还有 要的话我批发你点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插座都大同小异,要说仿,某宝卖的也是仿那些论坛高手的,我这个自己做的,刚开始挺满意,品字母座里 ...

这个造假估计要6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壳子5块多包邮,重新买个壳子再搞一下,地方不够的话可以把那个插座换小一点的
...

这个盒子哪里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一个就够了,看人家卖的这种设计不错,可以仿一个:

不错
打不上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壳子5块多包邮,重新买个壳子再搞一下,地方不够的话可以把那个插座换小一点的
...

不错
打不上分了

网友:
串一个就可以了,功率大点的100W灯泡还太小,还得多并联几个灯泡。

最好加个漏保,安全性不比隔离变压器差
开关一定要控制相线,灯泡无所谓,也最好在相线侧。指示灯一定要特亮,提示真在带电试机和检测

网友D:
串25W灯泡安全吗?手上刚好有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串25W灯泡安全吗?手上刚好有一个!~

这么小功率,但怕上机就亮,哈哈,有故障无故障基本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功率,但怕上机就亮,哈哈,有故障无故障基本一样

那要再找个100W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