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外机不转了(3)(补图了)

楼主(2020-08-29):
空调外机不转了(1)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834&extra=

空调外机不转了(2)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185&extra=

上面是去年这空调的问题,今年这台东西又抽风了。第一次启动能制冷,等吹了一个小时左右变频了,第二次启动不制冷了虽然说制冷现在差了点。每年就夏天开开,难道指氟少了也不能启动?
论坛的大神都说换电容。可电容在哪呢,难道还要去拆测面的板?难度有点高啊?还是花钱去街上请个修空调的?或是打官方的电话来修?哪个合算?
难道又要让我把所有的线拔插一遍?哎~电笔量了下,全根三全亮的,

用万用表量一下二根电原线在0.815左右。电源线对信号是负的

网友:
空调在保时间不是5年吗

网友A:
翻看了一下,你这空调是变频空调,个人是很难维修的,另问一下风扇还转吗,如果风扇转找同型号变频板更换就行了,大约百元内。如果风扇也不转,重点看电源板通信电路和各路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看了一下,你这空调是变频空调,个人是很难维修的,另问一下风扇还转吗,如果风扇转找同型号变频板更换就 ...

第一次转。变频第二次不转

网友:
老实找人修吧,不是私宅 一楼,个人很难去维修外机

网友B:
希望你从b站上能找到答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希望你从b站上能找到答案。

找到答案结果一样不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答案结果一样不能修

能不能修不重要,估计是想找到议价的筹码,现在这种情况太多了。

网友D:
看看你的描述这是变频空调,你查看外机板的指示灯,然后根据闪烁状态查询故障码,能够锁定故障位置,空调主板维修没有工装测试很难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你的描述这是变频空调,你查看外机板的指示灯,然后根据闪烁状态查询故障码,能够锁定故障位置,空调主 ...

没有故障码

网友:
用本机遥控器能看到故障代码.夏普代码那叫个多.看错

网友:
定频机换电容,变频机换主板

网友E(2021-07-30):
等吹了一个小时左右变频了,第二次启动不制冷了,   关掉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吹了一个小时左右变频了,第二次启动不制冷了,   关掉再开???

第二次算变频启动吧,不再制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