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做的雕刻机,成本有限

楼主(2020-08-29):
做了一年时间,大概画了两幅图,一直没想做塑料的,所以我的思路跟论坛风格完全不一样。也就做个大概,电路软件还没做,不知道除了grbl cnc还有没有便宜的控制卡。

楼主:
主要是成本控制,那个大一点的雕刻机,也是我做的,感觉很多东西还需要改,但雕些塑料,木头,提高精度代替手工打孔之类的,还是可以的。随便做个铝板机都要2000-3000,这种一台成本可以控制在300元以下,就可以感受机器作品碾压手工作品的感觉。后面还想做台更小更精致的雕刻机,做双螺母钳制,导程差不多0.8mm,因为导程比较小那点游隙,弹簧压太轻,遇到阻力,回程又还是老样子。整体效果大概就是这样,雕刻机还有没有很多完工的,后面再做决定

网友A:
精神可嘉,燃鹅立柱到底是角铝还是型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神可嘉,燃鹅立柱到底是角铝还是型材?

型材和角铝的都做了两台,角铝是小型的,2020型材是稍大一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材和角铝的都做了两台,角铝是小型的,2020型材是稍大一点的。

怪不得 我说怎么有些图是型材的有些图是角铝

网友:
最便宜的卡是并口卡了,几个光耦+电平转换芯片。某宝大概10几块钱吧。前提是得有并口的计算机,再配合解密的mach3控制软件,爽到飞起,5轴都支持

网友:
着东西的具体用途呀,继续等着您的更新,先收藏了

网友B:
厉害,小白不懂,这建好模之后是直接提交文件给工厂机加工零件吗?

网友C:
这种小步进电机我用过,只能驱动m3的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步进电机我用过,只能驱动m3的丝杆。

小雕刻机用小步进电机,这个步进电机是42圆形步进电机

楼主(2020-10-20):
引用 网友B:
厉害,小白不懂,这建好模之后是直接提交文件给工厂机加工零件吗?

是的,一般都是在自己工厂做

网友(2021-01-04):
六六六,学习了

网友:
厉害,成本控制的有些过了吧,电机是打印机上拆的吧,主轴775

网友D(2021-05-11):
这个就是最基础的学习型雕刻机!大赞

楼主(2021-06-24):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最基础的学习型雕刻机!大赞

比3d打印的强很多吧,有的亚克力机器,主轴电机还是390电机,功率只有775的1/5

网友(2021-11-09):
我还做过木头的

网友:
好吧我也来秀机器

网友(2022-04-03):
还有match3控制卡 18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