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哥们,27块的充电电钻如何?

楼主(2020-08-29):
二十多块的充电电钻还挺多的,单电单机的,就是不知道耐用不,电池肯定不耐用吧

网友:
偶尔用用的没问题,拧螺丝,钻孔都可以。

网友A:
电池都是三无或者小牌子,你当续航是一线品牌12V钻的1/3-1/2就行了,性能方面没什么问题,我的19双速炮灰钻经常开6x30的孔打膨胀,瓷砖红砖水泥都开过,也就水泥吃力点费劲儿,但不是不能开

网友:
除了电池没啥问题

网友:
江浙沪上个月包邮最低好像是16来着。你说27的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都是三无或者小牌子,你当续航是一线品牌12V钻的1/3-1/2就行了,性能方面没什么问题,我的19双速炮灰钻 ...

你用什么钻头开的水泥孔

网友:
个人觉得家用组合就是 12V电钻(20块钱左右的)+20或24交流电锤,几乎家里水电暖覆盖了。12V电池想省钱网上配3内阻一样的电池组,回家照猫画虎焊上就行,嫌麻烦以后再买把钻(自带电池)就是了。 汽车轮胎螺丝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钻头开的水泥孔

平钻开水泥当然是用三角钻,还能用什么钻

网友:
反正就是一包烟,能用半年还不算赚到吗

网友C:
除了电池,别的不会有问题,自己换电池很香.

网友:
刚买了个28的。南通发货。

网友:
关键是电池要碰运气,多数情况下不能抱太大希望。当然,如果自己有一定的动手能力,能更换好些的锂电芯那就可以考虑了。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那最好还是歇歇吧,免得使用时关键时刻掉链子。不如加些钱买个正规品牌的,虽买得贵点,但用起来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电池,别的不会有问题,自己换电池很香.

电池一般买什么牌子的呢,有啥推荐吗

网友:
这么便宜买就是了,19-30的好用的很,电池其实也不算差,一般家用完没问题,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最好是买一把单速和一把双速,单速还是有其特有优点,推荐双速 米霍克,现在30以下,单速富格,单速19左右可买。先买双速吧,然后有合适价格再买把单速

网友:
双速就买这个,如果拿来工作每天都要用就要买电池好点的了。

网友:
尽量买个好点的,至于为啥用过就知道了,虽然功能都是一样,实际差别很大

网友:
明天买的这个,买来也不怎么用得上,就是想买

网友:
正在装修,需要打各种孔,也装了书架、衣柜桌子等,锣丝消耗好多斤,用的是前段时间蜂抢的十多块的手电钻

前段时间十多块的有三个,两个牌子,只用了最早的龙韵,还有两个备用中。自己的工具,用得小心,只用坏了一个批头

感觉是家具安装师傅用的手电钻响声不同,安装师傅的手电钻应该是好货,运行起来是一阵阵细的风声,较静音。我的三个钻运行起来都是正常的机械声,跟带线的钻差不多,较吵。除了响声不同,没发现别的不同,功用、工作效率、续航大概都差不多,大电池的例外。

不过虽然十多块,从来没有耗尽电量的时候,包括用一整天的时候安装大柜子,当然中场吃饭时,我会插上充电,预防尴尬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建议买最便宜的就可以了,用起来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
那些说使用性能和一百多二百多有刷钻没差距的就是扯淡,都没对比过就敢说?20来块钱的电钻实际使用性能和大品牌的电钻差别很大,先不说做工、外壳材质、齿轮箱素质,单说性能就差不少。坛里有坛友做过测试,米霍克那个钻,在二挡用13mm的支罗钻头钻一个水泡木材都会卡钻,不到5分钟就电池过热导致外壳被烫变形。我到手之后没敢这么艹它,直接把里面的垃圾电芯换成了三星25R,电机也换掉了,现在2档用14mm的支罗钻头钻普通木头,很快就能钻透,性能提升很大。现在我才敢说它的性能已经和二百的那些12V有刷钻差不多了,改造之前的性能就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