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同事的迷你小风扇,充不了电了,

楼主(2020-08-29):
同事的迷你小风扇,不能充电了,现在没有电不能开机了,充电口都被怼掉了

小风扇的各参数

拆开好精简!

电池尺寸5厘米长

直径1.4里面。典型的14500电池

主板背面,一个充电管理,一个电机驱动

主板正面一个开关,一个电池对接座,一个电机对接座,充电口也在这一面,直接掉了,铜皮都起来了!

焊接了两根外接的线,用了公司的18650动力电池,满血复活

网友A:
居然用上有刷马达,真心上当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池零电压了,零电压就充不进去,我的就是,用其他傻充给充几分钟,再放机器里充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2个小风扇充电口也松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用上有刷马达,真心上当了

现在好多便宜的都用有刷马达的

网友:
肯定是电池用尽了电,没法充电,不过这些电池其实都很差的,加上这样的马达,便宜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贵的不一定是好货,但便宜一点是差货

网友:
附近商店里确实不少是有刷电机款充电风扇,只知道共田大多数是无刷,有一种挂腰款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