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dell上网本固态盘问题,时不时卡一下

楼主(2020-08-29):
硬盘貌似坏了,时不时卡一下,想换固态盘,拆开看到一个空位,54pin,不知道是msata还是minipcie,左边已经是pcie了,有无线网卡占位。
这里不行就只能换2.5的了。

网友A:
dell脑残设计,拆个硬盘得把c面全拆了

网友:
说不定还缺其他元件呢

网友B:
说不定bios不支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l脑残设计,拆个硬盘得把c面全拆了

确实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bios不支持呢

说的我越来越寒

网友:
把机械硬盘拆了,换成大固态硬盘,然后买个移动盒子.废物利用

网友:
图片不是很清晰 初略看6、36、38有线确定是MINI-PCIE 全高设计 座子被省掉了很大可能供电的保险丝也被省掉了

网友:
那个空焊盘很有可能是WWAN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脑残设计,拆个硬盘得把c面全拆了

现在许多笔记本都是这样设计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