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华为5G用的升压模块

楼主(2020-08-29):
5G的AAU功耗大电源线压降大菊花厂搞的高压输电,省不少铜线的钱

楼主:
做工不错,各种认证都有,不知道能不能用在电动车电机上,56A输出不知道够不够电机用

网友:
做工不错,虽然看不懂

网友A:
这个电源用在哪个地方

网友B:
不是为了省铜线,主要是为了缩小体积

网友:
东西不错。做工杠杠的。

网友:
滤波部分不错,好多颗多层陶瓷电容。

网友:
这么好的做工你和我说用在电动车上,虽然我也不知道该用在什么地方
没有具体参数呀

网友:
装在电车上一点好处也没有,虽然电压提到72v,但是也不能把四块电池变成六块的容量且这个升压模块自身也会有一部分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为了省铜线,主要是为了缩小体积

也不是体积问题,通讯设备通常都是集中的整流模块供电(负48-55v),所以设备端基本都有这样的二次DC-DC单元以满足本设备供电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用在哪个地方

给5G的射频单元AAU供电,48V电池平时满电53v,这时给2600w的aau供电没问题,要是停电电池供电降到48V算上大电流压降,aau就没法正常工作,电流越大压降越厉害,算上电池压降同样的导线损耗更大,aau功率基本不咋变,P=UI。就菊花厂这个升压方案,中兴诺基亚爱立信都是用10平方的铜线给aau供电,菊花家只有6平方

网友:
不错。做工杠杠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给5G的射频单元AAU供电,48V电池平时满电53v,这时给2600w的aau供电没问题,要是停电电池供电降到48V算上 ...

我很好奇的是,如果需要用电池供电的时候,菊花厂的设备不久gg了吗?其他厂商那种解决方案不香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很好奇的是,如果需要用电池供电的时候,菊花厂的设备不久gg了吗?其他厂商那种解决方案不香吗 ...

5G基站有美国技术的芯片都买不到了,手机和通讯方面基本完蛋了,海狮高管都开始离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很好奇的是,如果需要用电池供电的时候,菊花厂的设备不久gg了吗?其他厂商那种解决方案不香吗 ...

有升压模块没事,其他厂家的方案铜线用的多不利于减少成本,省成本这块比其他厂家精明多了,荣耀系列省成本5.8G的WiFi都没,只有单频单天线的2.4G

网友:
5v的供电是啥样的

网友E:
72V也不算多高的电压啊。
用负压的原因是防止腐蚀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72V也不算多高的电压啊。
用负压的原因是防止腐蚀嘛?

防电化学腐蚀,也能防触电,正极接地跟人一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5G基站有美国技术的芯片都买不到了,手机和通讯方面基本完蛋了,海狮高管都开始离职了。 ...

不是我事后诸葛,几年前我就知道了菊花厂的下场,5G只是预热,最后菊花厂是人去楼空,倒下还不至于,但已经转行卖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