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论坛M币换的魅色C8手电接触不良

楼主(2020-08-29):
之前用M币换的两把魅色C8手电之前就有接触不良但不是很严重(偶尔出现几次),最近越来越严重了到了不能使用的状态了拿在手上稍微有点动作就会不停的换亮灯模式(不停的在三挡亮度和闪灯之间跳)于是有了这个帖子。
两把C8都出现同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一样不知道坛友们的C8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外观图

准备拆机工具

开拆

最大的嫌疑是开关

万用表测量没问题,测量时用鳄鱼夹夹牢固用手拿起手电尾部晃动没有接触不良现象,灯头也用同样方式测量也没问题(只是用的不是万用表而是一节锂电池忘拍照了)

经上测试说明是电池与手电触电间有接触问题,C8的电池触点是由两个弹簧组成尾部弹簧有黄铜套保护着

用手压了压尾部弹簧力道很大应该没问题

在看看灯头处的弹簧比较软力道明显没尾部的大看来问题就在这个弹簧上

拆下灯头反光杯是铝合金的好评

我的处理方法简单粗暴直接拉弹簧把弹簧拉长这样处理简单见效快缺点是时间长了还会出问题,有条件的最好是换弹力更大或更长的弹簧也可在弹簧底下加铜垫片和覆铜板等这样就一劳永逸,
这是被我处理过的弹簧明显被拉长了哈哈,处理过后测试问题解决看来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下次买配件时顺变买两个加长弹簧换上

拆都拆了那就拆彻底一点尾部开关也拆开看看

完多谢支持!

网友:
都用的9块9的 隔壁的手电筒都够买个电脑了

网友:
这种档位切换我觉得就是脑残设计,需求不同就算了,可以多做个开关2档的版本,问题是随便买都是这种带爆闪和亮度切换的,没有只开关的便宜手电。

网友:
弹簧的线阻太大,应该做飞线处理。

网友:
之前五块九包邮的,自带充电接口的,就很好了

网友A:
这个弹簧接触有时就是时亮时不亮,我有一只总是如此,其它手电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弹簧接触有时就是时亮时不亮,我有一只总是如此,其它手电正常。

看来都有这问题我还以为就我的是这样

网友B:
我有一只也是如此!积分商城还有这种配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只也是如此!积分商城还有这种配件吗?

淘宝有这种弹簧买那种弹力大点的,这个弹簧太软觉得邮费不合适可以加铜片或双面覆铜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有这种弹簧买那种弹力大点的,这个弹簧太软觉得邮费不合适可以加铜片或双面覆铜板 ...

谢谢!-----

网友C:
我先后换了20多个,都把灯头弹簧加焊了一圈焊锡,手电开关两处电极也焊上了。再没有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手电采用的开关是利用中间的弹簧导电,高亮档位长时间点亮很容易出现接触不良现象(弹簧被烧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先后换了20多个,都把灯头弹簧加焊了一圈焊锡,手电开关两处电极也焊上了。再没有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第 ...

这么说弹簧上要加线才安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先后换了20多个,都把灯头弹簧加焊了一圈焊锡,手电开关两处电极也焊上了。再没有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第 ...

能把弹簧烧软!这弹簧多少度会变软估计不是烧软的应该是原来就比较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把弹簧烧软!这弹簧多少度会变软估计不是烧软的应该是原来就比较软

烧软的,颜色已经变了。你去老站能找到坛友改造的帖子,我以前的老号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软的,颜色已经变了。你去老站能找到坛友改造的帖子,我以前的老号也有。 ...

我的没见变色,按理说弹簧烧变色那焊锡应该也化了吧

网友:
我的魅色C8没有一点问题,可能是我比较爱护吧...

网友:
我喜欢可自由更换电池,低价充电电筒感觉不放心...

网友:
换这手电感觉就是浪费M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