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荷兰创企开发“增程式”农用无人机 将不会受到电池续航能力的限制

楼主(2020-08-29):
稿源:cnBeta

据外媒New Atlas报道,虽然与全尺寸驾驶飞机相比,作物喷洒无人机确实有一些优势,但它们受到电池续航能力的限制。不过,荷兰初创公司Drone4Agro正在开发一种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其形式是一种“增程式”电动多旋翼无人机。

通常情况下,纯电动农作物喷洒无人机每次充电的续航时间不超过30分钟左右。这意味着,它们必须定期停止喷洒,并返回基地更换电池。此外,为了不至于太快用完电池,它们不会携带特别重的农药或化肥--这意味着需要经常补充电池。

作为一种替代方案,Drone4Agro公司制造了一架多旋翼原型机,该机机翼长达6米(19.7英尺),有16个螺旋桨/马达,可携带50升液体,并结合了一台Loweheiser二冲程电子燃油喷射发动机和一台电动发电机。该发电机又为螺旋桨的电动马达提供动力。

据该公司称,该飞机大约每5次飞行才需要充电和加注燃料一次。目前还没有关于它何时可能商业化的消息。

网友A:
跟脱裤子放屁有嘛区别?不如直接用燃油机呢?还少了电池负重又可以多带农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脱裤子放屁有嘛区别?不如直接用燃油机呢?还少了电池负重又可以多带农药了 ...

机械传动的结构复杂,控制更复杂,相比之下,换成电的,系统要简单多了。看下燃油汽车的变速箱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机械传动的结构复杂,控制更复杂,相比之下,换成电的,系统要简单多了。看下燃油汽车的变速箱就知道了。 ...

你以为是汽车啊,这是航模,,二冲发动机主轴直接怼螺旋桨输出,,,2楼说的一点都没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以为是汽车啊,这是航模,,二冲发动机主轴直接怼螺旋桨输出,,,2楼说的一点都没错 ...

这是多轴直升机,发动机输出16条轴?还得有差速。就算发动机输出轴功率强劲,也得有4个高速轴。或者就是传统直升机,还是得有桨盘控制的那一套东西,结构复杂可靠性低。不知道你有没了解过这后面的设计原因,就开始怼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多轴直升机,发动机输出16条轴?还得有差速。就算发动机输出轴功率强劲,也得有4个高速轴。或者就是 ...

4个二冲航模发动机不够?再说,烧油一个发动机足够了,没有人说不用电控啊,机电不分家,就看怎么折腾合理了 ,使用多个电机,都是纯铜线圈,电池包,再加个发动机+发电机,这能不重嘛?而且油烧完了,照样没电返回。。还有航模的电机都是电老虎,随便几A甚至上百A电流,,不知道什么样的发电机功率才能满足,而且要尽可能轻量化。。。不过发电效率到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个二冲航模发动机不够?再说,烧油一个发动机足够了,没有人说不用电控啊,机电不分家,就看怎么折腾合 ...

业内有用发动机传统无人直升机,有纯电的多轴,也有带个发动机上天发电的曾程式。为什么有带发动机上天发电的就是因为技术先进了,发电机发电的效率比较高了,经得住这么折腾。无人机行业啥新玩意都有,死掉的也很多。固定翼和多轴结合的垂起固定翼,发动机转方向的倾转的无人机。新闻里面说的这玩意在中国不算新东西,有公司已经生产了,就是销量不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业内有用发动机传统无人直升机,有纯电的多轴,也有带个发动机上天发电的曾程式。为什么有带发动机上天发 ...

带发动机上天发电,技术太先进了.....我也不知道有多先进,不过,这么先进的技术,军工,飞机行业不用可惜了......以增程式电动汽车为例..最好的效率的应该就是混动了,,那些骗补畸形政策下的产物就算了.....

还有燃油发电机效率达到90%的应该算很不错了,,汽油机效率30%也很好了,,你用30%效率的燃油机怼上90%发电效率的发电机,最终27%的输出效率,重量不知道增加了多少......混动汽车主要克服风阻和路面阻力....而这种混动飞机怼的是地球引力.....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增加一点续航..那多带几块备用电池, 把增加发电机和油箱这些的重量换成加大电池容量不好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带发动机上天发电,技术太先进了.....我也不知道有多先进,不过,这么先进的技术,军工,飞机行业不用可惜了.. ...

按不同需求而定。像中国这种小片的地,你说的方法是合适的。那种一次要喷几公顷的就嫌时长短了。还有巡线,森林巡视的,时长短了就用不了。这是介于纯电和燃油之间的一种解决方案,类似汽车的增程。从省油的效率来看,混动效率最高,但是价格也最贵。汽油的能量密度和电池的能量密度差的还是比较多的,发动机的功率还是比较大的。
还有带发动机上天发电的例子不要太多,基本所有民航飞机都带小涡喷上天发电。军用行业也有应用,你可以搜索一下相关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不同需求而定。像中国这种小片的地,你说的方法是合适的。那种一次要喷几公顷的就嫌时长短了。还有巡线 ...

面积大了有大灰机,,民航的飞机涡喷发动机带动发电机,和你说的那种额外挂个燃油发电机+发电机差别大了去了....不要偷换概念,就算有的地方用这种脱裤子放屁的无奈的方法也是罕见和无奈的...民用上就是老头乐增程式电动车之类的,毕竟加油比充电快...还有政策限制,,这里主要还是扯打农药的无人机,无人机上天肯定越轻越好,续航越久越好,,像新闻里这个16桨,50升液体,是不是包含农药,燃油,都没有明说,每5次飞行加油充电,每次飞多久也没有,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大号的打药机,机翼都6米长了。。。这么大一个,如果是纯电的,续航难道会差很多?本身就存在偷换概念欺骗的嫌疑,还有它的价钱,经济效益,别人质疑一下很正常,扯到这里,我都怀疑自己了跟您这瞎扯个什么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