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原来win10可以组u盘raid

楼主(2020-08-29):
昨天无意间在b站看到的
说win10其实自带raid功能,甚至可以直接让多个小U盘组成一个大U盘用

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插入2个自制16g小U盘

打开存储池,结果不识别。
然后果断重新量产为本地盘,这下可以了。
但是合体后发现错误,说无法连接,然后我将每个U盘重新插入,都格式化为ntfs模式后,再合体

OK,这下合体成一个32gU盘了哈哈
我觉得win10这种小功能真的很实用,怎么样,是不是小U盘突然有焕发新生的机会了?

楼主:
刚才测试了,U盘拔下后,重新插入文件依然正常,每次插入的顺序和位置可以不同

网友A:
很有用的功能。不知速度有没有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用的功能。不知速度有没有提高。

速度有提高,毕竟是并行读写,但不是专业软件提速有限,主要优点就是合并容量,当然也可以组其他的模式

网友B:
只插一个'U盘时打开有什么?

网友C:
请问,不同容量的卡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不同容量的卡能用吗

不同主控不同容量都可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插一个'U盘时打开有什么?

插一个也可以,会显示盘符,没内容

网友D:
找一个usb 3.0带读卡器的hub,把淘汰的u盘,sd卡,tf卡全焊上去做成一个废物利用的移动闪存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一个usb 3.0带读卡器的hub,把淘汰的u盘,sd卡,tf卡全焊上去做成一个废物利用的移动闪存盘不错 ...

我也是这么想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才测试了,U盘拔下后,重新插入文件依然正常,每次插入的顺序和位置可以不同 ...

插到别的电脑上会怎么样?

网友E:
可以存一些保密文件没有两个u盘就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到别的电脑上会怎么样?

现在只有一个w10,一个w7,没法子试,周一去单位试试,我觉得应该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只有一个w10,一个w7,没法子试,周一去单位试试,我觉得应该行

这都行,还真没有试过呢,还有什么主控支持这个功能?不同主控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都行,还真没有试过呢,还有什么主控支持这个功能?不同主控可以吗? ...

只要系统是win10就行

网友G:
万一坏了一个U盘,会是什么结果???

网友:
这个学习一招了,考虑考虑如何把家里各个U盘TF卡用起来!

网友:
哦豁
那那些双卡双读四卡四读的读卡器不是有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存一些保密文件没有两个u盘就打不开

人家格了一个你丢了一个你也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万一坏了一个U盘,会是什么结果???

数据损毁

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