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想买个车载充气泵,有推荐型号的吗

楼主(2020-08-29):
想买个车载充气泵,有推荐型号的吗
想买那种永磁大电机直驱型的,一百以内的,有点难找

网友:
补漏液,不过这瓶补漏液上面没有瓶盖,只有一个厚铝箔膜,店主来货一批中已经碰到几个压漏的,如果不需要这瓶液体可以联系店主丢弃,运费还便宜,说真的这个液体真没用,默然发货都带补漏液

网友A:
全新库存12V高压轮胎充气泵,好像是出口国外意大利品牌气泵,气泵内部做工很不错,内部金属泵头机身,专用无油气泵四氟活塞环,电机是540高速电机,内置散热风叶,气泵线长3.6米,0.6平方的扁平电源线,上面还带有一个开关,气泵管输出长0.8米,打气头子可能时间久了有点轻微氧化锈点,不影响使用,点烟器插头有的车插不进,只要头部突出1mm一圈环用刀片削掉就可以正常插入。

网友A:
我买了  验证过  不过压力表不准  建议换了   电动车轮胎 基本秒冲  这价位  包括50多的 里面的泵基本都是他妈的塑料的  就是他们说的尼龙的    可是这个泵是金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新库存12V高压轮胎充气泵,好像是出口国外意大利品牌气泵,气泵内部做工很不错,内部金属泵头机身,专用 ...

朋友才看了一下他店铺是没有这个充气泵呀

网友B:
塑料汽缸,不经用。我车上是放一个普通打气筒,打自行车的那种,关键时刻应急用。我测过,打十下,气压上升大约0.1Bar。完全没气的家用汽车轮胎,打到2.2Bar,可能要按气筒200多下,是个体力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塑料汽缸,不经用。我车上是放一个普通打气筒,打自行车的那种,关键时刻应急用。我测过,打十下,气压上升 ...

哈哈  你不是  打个气  打完直接趴了吗

网友:
还有一样 这个泵  如果充电头12服的建议用5安的   12服电池 直接上   点烟器 就不知道了  我没车  没试啊

网友:
我买的是设置气压到压自停的,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  验证过  不过压力表不准  建议换了   电动车轮胎 基本秒冲  这价位  包括50多的 里面的泵基本都是 ...

气泵内部做工很不错,内部金属泵头机身,专用无油气泵四氟活塞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  验证过  不过压力表不准  建议换了   电动车轮胎 基本秒冲  这价位  包括50多的 里面的泵基本都是 ...

连接齿轮的那个部件看着你锌合金的,我有两个都是这里断掉了

网友:
收先建议选尤利特的,相对便宜,单缸的也可,平时补气也不用太快,双缸功率大的话,还要从电瓶拖电。

我一个单缸的的,直接用点烟器好几年了,没事。评测拆解: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6108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你不是  打个气  打完直接趴了吗

从完全没气开始打确实受不了,但打气筒应付一般补气需求完全足够了。从1.8打到2.3也不用费多大劲。

网友C:
我买的是尤利特车载双缸气泵,挺好用的,打气挺快,就是电流挺大,点烟器烧保险,必须接电瓶夹子。
建议还是尽量买双缸的,打气快,震动小。而且因为本身功率大做工也比单缸玩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塑料汽缸,不经用。我车上是放一个普通打气筒,打自行车的那种,关键时刻应急用。我测过,打十下,气压上升 ...

自行车打气筒我用过,就是那种活塞管边上有个大概十厘米高小储气桶的那种,今年3月给朋友的2.5马六换机油时候那人的右后轮没气了,胎压只有0.5,俩人换着打了15分钟补气到2.5

网友D:
尤利特单缸的考虑一下,我用数显自动的,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尤利特单缸的考虑一下,我用数显自动的,感觉不错

有推荐的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1000777.0.d4919233.176442f9eipMLB&id=620514716126&_u=t2dm ...

看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是尤利特车载双缸气泵,挺好用的,打气挺快,就是电流挺大,点烟器烧保险,必须接电瓶夹子。
建议还 ...

开车的有几个知道  电池在那的   可知道点烟器的 基本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