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s Digital Multi Meter Viewer 数字万用表通用联机软件/模拟显示/数据记录工具

楼主(2020-08-29):
来自日本网友开发的的通用万用表联机软件,适配众多自带联机功能手持万用表与台式万用表,蓝牙万用表,以及部分风速计,照度计,电量计,安装软件,使用原厂串口联机线,选择对应仪表品牌型号即可实现全屏模拟表盘显示与强大的数据记录功能,软件版本为最新Ver 11.4.0版本。

支持仪表型号如下,手中有同型号的仪表可以下载测试,自用Fluke 187 联机测试功能正常,全屏显示档位情况和测量结果,很方便。

软件下载链接:pan.baidu.com/s/1rtpx8xPtkrfKQ6TIch_W_g 提取码: qzr2

补充内容 (2021-3-11 21:49):
更新版本12.2.0,添加了对KEYSIGHT(Agilent)U1732C的支持,新版UNI-T UT61D +,UNI-T UT61E +等支持,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uRELDoUaAEAKk51iTz-PRQ 提取码: 6sxs

补充内容 (2021-8-25 19:54):
更新版本 13.4.0,添加了对 UNI-T UT71B(蓝牙连接)的支持,UNI-T UT181A 的支持(仅限蓝牙连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7HrhDaE_HB7X3ZjhU658Q 提取码:63ck

补充内容 (2022-8-14 20:58):
更新版本:15.0.0,添加了对UT202BT,Fluke CNX3000,MASTECH MS6503,HoldPeak HP-770HC,GDM-8255A的支持。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_0ePxFUxp7jKMrwmrXtBQ 提取码: cpep

补充内容 (2023-1-22 10:43):
更新版本:16.0,增加对深色窗口支持,可通过菜单Tool-Setting-Network Options-Color-Dark windows mode-OK设置,升级前请卸载旧版本软件。
链接: pan.baidu.com/s/1ZrGsB01fqGNLgopiTpqirA 提取码: f97s

补充内容 (2024-10-2 18:13):
更新版本:18.4,添加了对OWON、HDS242S、2110,U1732、UT61+ 、UT161E、UT117C、34450A 、34460A、DM858、YR135+支持,链接:pan.baidu.com/s/1Sr-HwlQoPY8jExazokfR7w提取码: khbj

补充内容 (2025-6-3 10:38):
更新版本:19.2,添加了对Fluke 99B、SwitchBot、TASi、Lutron、OWON部分型号支持,链接:pan.baidu.com/s/11TkF-xZPgKxtMX_5iay1-g 提取码: yfj9

网友A:
好软件,不知道和fluke原厂软件界面有什么差异。
楼主可以给我的邮箱发一份吗,我们这里百度无法登录。
谢谢!!

网友B:
187试用了,不错,mv档比表显的还多一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87试用了,不错,mv档比表显的还多一位,,,,,,,,

我简单试了一下,位数可以调节的,多两位都可以的,但是都是0: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简单试了一下,位数可以调节的,多两位都可以的,但是都是0

50mv档小数点后有4位显示,最后一位不是0,有数值显示的,表显才3位
随便试玩了一下,一些功能都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mv档小数点后有4位显示,最后一位不是0,有数值显示的,表显才3位
随便试玩了一下,一些功能都不知道怎 ...

可能是表高级,反正61e是不指望了,毕竟高两位出来,我也不信啊,何况还漂

网友:
报告一下:
FLUKE289显示正常;
安捷伦U1253B显示正常;
是德U1252B显示正常;
是德U1401B显示正常;
富贵2030显示正常;
OWON B41+显示正常;
华谊8288显示正常;
泰克TX3电压、电流、电阻显示正常,其它未显示出来;
sanwa PC7000显示正常;
优利德U1711显示正常;
优利德U171、81显示正常;
VICTOR 70、86显示正常;
BEING 300、750、C230显示正常;
还有几个高位表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软件,不知道和fluke原厂软件界面有什么差异。
楼主可以给我的邮箱发一份吗,我们这里百度无法登录。
谢 ...

请留下邮件地址

网友:
楼上的是低调的隐形的表哥,

网友D:
使用fs7921-lp3芯片的万用表(例如Fluke 15B)能用吗?应该选择哪种仪表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fs7921-lp3芯片的万用表(例如Fluke 15B)能用吗?应该选择哪种仪表型号?

帖子最后四张图片有支持仪表型号列表,福禄克经济万用表都不支持联机功能,万用表硬件本身支持联机功能,这是必须的条件,红外方式也好,串口数据线方式也好,基本都可以支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帖子最后四张图片有支持仪表型号列表,福禄克经济万用表都不支持联机功能,万用表硬件本身支持联机功能, ...

我的FlUKE15B进行了硬改输出,通过串口能将数据传输的计算机,之前使用一个名为UT60的联机软件,能够正常解析显示,后来换了win7系统,原来的软件启动不了。使用Ts Digital Multi Meter Viewer 软件,型号选择UNI-UT60,软件不显示万用表数据(监控串口万用表确实发送数据了)。
另外使用FLuke8845A能连上该软件,但万用表切换测量挡位后软件没有同步切换。
不知道是不是软件哪里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FlUKE15B进行了硬改输出,通过串口能将数据传输的计算机,之前使用一个名为UT60的联机软件,能够正常 ...

以下是个人理解,之所以软件有仪表型号列表可供选择,证明不同品牌之间或者同品牌不同型号之间仪表与电脑串口通讯的指令是不同的,软件开发者手中有相关指令集,才可以对应的“解释”仪表发送到上位机的串口数据含义,并且通过数字或者图形的方式展现出来,对于仪表出厂不支持串口通讯的仪表来讲,除非了解厂家针对此型号的指令集,并且有开发上位机软件的能力才可以有针对性的实现联机功能

网友(2021-03-23):
安捷伦34401A连接的时候显示错误是因为什么

网友:
这个软件貌似是同类中最强的,我有UT16e,也看过胜利的86e配套软件,这个软件内容都要比原厂的丰富,且软件维护的也很勤快,楼主推荐的不错,可惜没有中文,否则更方便

网友E(2021-08-21):
现在最新的13.4.0,下载不了,谁能下载下来分享一下呢?
http://www.ts-software-jp.net/products/tsdmmview.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最新的13.4.0,下载不了,谁能下载下来分享一下呢?
http://www.ts-software-jp.net/products/tsdmmvie ...

我刚刚下载了最新的13.5.0版本的。

网友(2023-01-27):
很好,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