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夏科64G,只跑一圈这是没翻车的意思么?感觉赚了一个亿!

楼主(2020-08-29):
因为只有2.0的读卡器,速度较慢(是不是3.0也快不到哪去)

跑了一圈,显示OK呢,是不是没有翻车的意思?

网友:
你这个速度算是比较快的了。

网友A:
如果不扩容,能正常使用,这个价位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扩容,能正常使用,这个价位还不错。

现在有点好奇,写入次数能有几次?
会不会十个循环下来就挂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点好奇,写入次数能有几次?
会不会十个循环下来就挂掉了!

我之前买的一张32g,跑第一圈跑了一半挂了然后店家出运费寄回去免费给我换了一张到现在还能用

网友B:
山寨黑胶12块13块的盘买不少,暂时还没有坏的,TF卡坏好几个了包括之前在坛里买的32g雷克沙

网友:
存点文件,等过几天再打开看会不会出错

网友C:
这个能用在行车记录仪上么?

网友:
用在临时的、不太重要的地方,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D:
不要删数据,等一周再校验一次,会有结果的。46XT的固态大部分情况下是撑不到7天就会出错的,还有安国的U盘。这玩意儿多半又是群联的SD卡方案,将就用吧,才十几块,管他呢,哪怕PLC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黑胶12块13块的盘买不少,暂时还没有坏的,TF卡坏好几个了包括之前在坛里买的32g雷克沙 ...

坏过一块东芝16G的,居然没找到购买记录,记得当年说终身质保的!

网友:
将就用吧,才十几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要删数据,等一周再校验一次,会有结果的。46XT的固态大部分情况下是撑不到7天就会出错的,还有安国的U盘 ...

46XT的固态大部分情况下是撑不到7天就会出错的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46XT的固态大部分情况下是撑不到7天就会出错的

闪存太烂加之46XT固件的闪存擦写平衡机制不好,总是写那么几个逻辑地址(映射到闪存上就是某些特定区域的Block);46xt固件默认配置,高ecc块视为可用块,后期读文件反复纠错,不丢数据那是给硬盘它老板面子,丢数据那是硬盘它老板人品不行

网友:
以前的内存卡放个几年数据都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闪存太烂加之46XT固件的闪存擦写平衡机制不好,总是写那么几个逻辑地址(映射到闪存上就是某些特定区域的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用在行车记录仪上么?

万万不可动此念头

网友F:
数据校验还是放个一周在看吧···我买的那张,放两天就出现数据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据校验还是放个一周在看吧···我买的那张,放两天就出现数据错误了

我又拿出来,准备再跑圈看看!

网友:
我想知道你们都好评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