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升腾C92原版bios,修改版bios与bios刷新工具

楼主(2020-08-29):
这个原版bios无法运行Windows,修改版bios将txe从1.0.2.1060升级到了最新的1.1.5.1162,vbios从3652升级到3967,CPU微码删除了cpuid30672,cpuid30673从302升级到329,cpuid30678从809升级到838,修改版可以运行Windows。

刷新方法:把bios和fpt工具放u盘的fat32分区,开机按F2,运行内置efi shell,然后在efi shell里面用fpt刷新,原版bios的txe未净化不建议刷txe区域,修改版的可以直接全部刷入。

如果谁买的是2016年编译的bios的也可以用fpt备份个bios分享出来

补充内容 (2022-10-19 15:44):
bios开启USB3.0方法
Chipset->South Bridge->USB Configuration->USB2.0(EHCI> Support 修改为Disabled
Chipset->South Bridge->USB Configuration->XHCI Mode 修改为Enabled

补充内容 (2022-10-19 15:55):
开启睿频
Advanced->CPU Configuration->Power Technology 修改为Custum
Advanced->CPU Configuration->Turbo Mode 修改为Enabled
Advanced->CPU Configuration->EIST 修改为Enabled

补充内容 (2022-10-19 16:31):
BIOS设置来电自动启动
Chipset-->South Bridge-->Restore AC Power Loss 修改为Power On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正好试试看。

网友A:
楼主,我刷了几次都不行,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输入步骤?谢谢!

网友B:
我来补充一下吧,fpt是intel flash programming tools的简写
所以要备份原来的bios,可在shell下输入        fpt -d backup.bin
刷新bios的命令是 fpt -f xxxxxxxx.bin
(建议改一下楼主给的文件名,不然。。。)
坐等几分钟就刷好,重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补充一下吧,fpt是intel flash programming tools的简写
所以要备份原来的bios,可在shell下输入       ...

我记得efi shell有补全,名字长没关系,按tab补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刷了几次都不行,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输入步骤?谢谢!

进入shell后先map看看u盘是哪个fs,比如u盘是fs1就输入"fs1:",然后cd进入你放刷新程序和bios的文件夹,然后用fpt -f bios文件名来刷新,刷新好后重启电脑就可以了

网友C(2020-09-28):
备份了2016原版的bios,分享一下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QfJctVRSXzY_1csjoFqoUA 提取码: m9p7

网友C:
对了,我备份的这个bios,
开机后会显示 Get ip address via DHCP。
然后会进联网恢复,刷了楼主修改版的bios之后,不会进恢复了,可以装系统了。
无法安装其他系统,不知道改bios哪个选项,关TXE会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我备份的这个bios,
开机后会显示 Get ip address via DHCP。
然后会进联网恢复,刷了楼主修改版的bi ...

你刷了bios安系统还是有问题么?

楼主:
另外Bay Trail开启睿频安装linux存在死机问题,添加启动项intel_idle.max_cstate=1可以规避
https://bugzilla.kernel.org/show_bug.cgi?id=109051
还可以顺便关闭cpu补丁mitigations=off
就是一起添加intel_idle.max_cstate=1 mitigations=off到grub启动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刷了bios安系统还是有问题么?

我表达的有点乱。
我在9#发的2016年原版bios装不了系统,会进恢复界面。

刷了你的bios之后没问题了,安装成功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备份了2016原版的bios,分享一下

你备份的这个vbios版本3842

网友:
收藏了,等机子到手就开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备份了2016原版的bios,分享一下

兄弟,你的这个2016的BIOS能再发一下么,共享已经过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的这个2016的BIOS能再发一下么,共享已经过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的这个2016的BIOS能再发一下么,共享已经过期了......

我对比了下,其实2016年bios相对于2014的模块都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记得efi shell有补全,名字长没关系,按tab补全就可以了

哎呀,还真不知道有这个功能。

友情提醒,不刷楼主这个,似乎是不能装新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呀,还真不知道有这个功能。

友情提醒,不刷楼主这个,似乎是不能装新系统的 ...

这个好几种bios,有的不能usb启动安装系统,有的不能安装windows可以安装linux,有的可以usb安装linux和windo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