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升腾C92原版bios,修改版bios与bios刷新工具

楼主(2020-08-29):
    这个原版bios无法运行Windows,修改版bios将txe从1.0.2.1060升级到了最新的1.1.5.1162,vbios从3652升级到3967,CPU微码删除了cpuid30672,cpuid30673从302升级到329,cpuid30678从809升级到838,修改版可以运行Windows。

    刷新方法:把bios和fpt工具放u盘的fat32分区,开机按F2,运行内置efi shell,然后在efi shell里面用fpt刷新,原版bios的txe未净化不建议刷txe区域,修改版的可以直接全部刷入。
链接: https://share.weiyun.com/n793qWg0 (密码:ooum)
    如果谁买的是2016年编译的bios的也可以用fpt备份个bios分享出来

网友:
多谢分享,不过不知道这是个啥.....

网友A:
是华为那款瘦客户机吧,性能太差,当下载机也不爽,早丢弃了,用平板主板DIY一个性能更强更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华为那款瘦客户机吧,性能太差,当下载机也不爽,早丢弃了,用平板主板DIY一个性能更强更省电。 ...

拿来刷openwrt做软路由

网友(2021-06-25):
你好,C30可以刷吗?

网友B(2022-10-09):
楼主 麻烦问下如何放电bios 现在我机器无法显示了 我设置了video为EF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麻烦问下如何放电bios 现在我机器无法显示了 我设置了video为EFI

直接拔电池试试,你是2018固件吧?

网友(2023-03-08):
【求BIOS】求可以随意刷系统的升腾D610主板的bios

网友:
BIOS里设置了网络唤醒,但只要关机就无法唤醒了。除非电源断电。

呃,找到原因了,网卡驱动必须用inter的安装程序安装,不能从设备管理器里直接读取inf文件安装。否则设置唤醒的几个选项不显示。

网友C(2023-06-26):
引用 网友B:
楼主 麻烦问下如何放电bios 现在我机器无法显示了 我设置了video为EFI

哥们还在用c92吗,我今天也搞成uefi黑屏了,我发现可以在bios里盲打,具体就是开机f2等一下进bios,然后右方向键1下,下方向键8下,回车,按f9,左方向键1下,回车,f10,左方向键1下,回车,就ok了

网友(2023-09-09):
引用 网友C:
哥们还在用c92吗,我今天也搞成uefi黑屏了,我发现可以在bios里盲打,具体就是开机f2等一下进bios,然后 ...

好厉害!

网友(2024-02-15):
链接的是你最新修改的嘛,和另一个帖子有没有区别,没家元下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