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号称严谨的德国人博世GO2电动螺丝批垃圾严重缺陷,你的GO2也这样吗?

楼主(2020-08-29):
号称严谨的德国人博世GO2电动螺丝批严重缺陷你用的GO2这样吗?垃圾中的战斗机,还是我买到假货啦? 2020年8月27号 p多多165.33元买入,生产日期2020年4月。拿到手发现两个问题感觉太垃圾了不能接受。

1. 原包装未拆封,按压启动按钮电量指示灯在闪烁表示要充电。充电时绿色电量指示灯常亮 ,充满电还是常亮(我用电功率表看的充电时候大约5.7W,充满电功率为0),百思不得其解,(我看到某评测说充电时闪烁,充满常亮。无非跟我的生产日期不一样。)

2. 博世电动工具客服400电话说,在使用时绿色电量指示灯闪烁时需要充电,那么这个时候的电量究竟还剩多少?客服根本说不清楚。闪烁时如果代表电量已耗尽,那这个指示灯实际就没有意义。如果电量还剩一半,那还是有意义的至少我知道还能干多少活。其实完全可以像蓝牙耳机那样,闪几下表示多少电量?但是实际就是这么垃圾。

3. 博世GO2电动螺丝批的说明书倒是厚厚的一本,感觉全是废话,全是那些为自己免责的话。用户真正关心的这些问题根本就没写 。400售后服务电话也说不清楚,如此垃圾颠覆了我的眼界。

网友A:
这不就是个LED部分的质量问题,换新不就得了,我还以为啥致命缺陷呢

网友:
这个是指2020年4月到期,已经过期了,过期的工具质量不保证......

网友B:
都让你买德伟DCF680不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个LED部分的质量问题,换新不就得了,我还以为啥致命缺陷呢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难道还不致命啊?充电充满不充满都没显示。电量还剩多少没得显示。你出去干活以为有电的,其实差不多没电了,拧了三个螺丝就没电了你咋办?手动拧吗?还是等充满了再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让你买德伟DCF680不听

现在680不打折一个买几个,所以我就是买了博士购2。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坛子里用博世狗的不少,没听大家反映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C:
博世二代狗用半年多,从未注意指示灯,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十天半月记得就充下电,也就没注意这个。刚退休了它,换得伟DCF68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博世二代狗用半年多,从未注意指示灯,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十天半月记得就充下电,也就没注意这个。刚退休 ...

DCF680现在价格不好,等到双十一吧。看看还能不能到399。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难道还不致命啊?充电充满不充满都没显示。电量还剩多少没得显示。你出去干活以为有 ...

第一,我没让你将就忍着用,这明显是灯控部分线路有问题,换新就得了,不给换那就喷售后找商家投诉消协,
第二,这我还真没觉得是啥致命缺陷,电动工具只有两个部分出问题能叫致命,一个是动力部分,一个是控制部分

网友:
写着“马来西亚制造”  关德国人什么事

网友:
我也有GO2,和你说的情况一样。最可气的是干活时扭力调节没起作用电子保护到是保护了,故障现象就是按任何按钮都没有用,要放置半天才能恢复。这个玩意就是个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DCF680现在价格不好,等到双十一吧。看看还能不能到399。

我的DCF680是505大洋喜欢就买的,两电一充。博世二代狗指示灯我也不觉得是什么大问题,反倒是扭力线性控制不佳、批头固定不稳、同心度较差才是大问题。但毕竟是两百左右的产品还有那么多功能,做工用料肯定是有所牺牲的。

网友:
德国吹经过群众用自己的钱来检验结果真是吹出来的。

网友:
这是个玩具,真干活还得是枪柄7.2V朝上的!

网友:
马来西亚产质量一般,跟德国差远了,当然价格也差远。

网友:
:lol:q 我的狗2充电时闪烁,充满常亮。电动工具没电量指示灯的也有不少的,我手上的大有5228也没,要喷还是力矩不够线性和没有自锁夹头比较够力

网友:
见怪不怪。经常看到德国品牌各种缺陷。

网友D:
说到400电话,很多大品牌的400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上次想投诉博世吹风机(印度产)说明书质量太差,用回收纸我可以接受,关键怎么还有一股臭味。 400里对方追着问我是什么渠道购买,言下之意就是怀疑我买的是假货,博世的说明书纸张差它自己没B数吗?  博世电钻电锤是有假货,但工业吹风机绝对没假,因为价格太高销量又太低,没人造假,要不是我喜欢博世的设计和外形,其它品牌的外形不符合我的审美,钱多人傻才买博世的。

外行可能觉得博世好,内行都是把博世当垃圾看待的。跟其它一线品牌比,博世在性能上都是垫底的存在,而且价格还贵。博世的优势在于宣传好和设计好看。

网友(2020-10-10):
引用 网友D:
说到400电话,很多大品牌的400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上次想投诉博世吹风机(印度产)说明书质量太差,用回 ...

是的,我也不迷信博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