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装太阳能灯送邻里邻居【8月29日篇】测试 顺便做个18650迷你小手电

楼主(2020-08-29):
前贴:

下个月回老家安装,这段时间要测试好,经过这两天的测试,效果很不错,测试了三台,两个是改了一节2200毫安的三星18650,另一个是用了两节这个太阳能灯自带的18650并联,底部的八个灯珠用的7135恒流200毫安,都能从晚上七点左右亮到凌晨四五点(还可以看到路的,不是萤火虫)。方案比较合适,大家可以参考。

只有底部8颗LED亮的时候,部分光被房子伸出来的外沿挡住了,实际效果比照片里亮,不说32颗LED全亮了,单独底部的8颗LED看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测试的地方离地面也太高了,有四米多,到时候安装的地方基本上2~3米,会更亮些。

32颗LED全亮的时候

我家的狗子(咖咖)屁颠屁颠的跟来了

昨晚做了一个迷你的手电筒,可能大家天天玩强光,看不上这种比较省电的小手电。一节三星18650 2200毫安的,一颗3W LED灯珠,因为考虑到散热问题,用7135恒流200ma,三十度聚光,已经比普通的手电筒亮的多,大部分成品聚光太狠了,只有一个小的聚光点,亮是挺亮,但是范围太小,我觉得不太适合普通家用。

板子用的改装太阳能板子里面的那种,断开了B+和LED+的电路,接了开关。

灯珠和30度聚光罩

透明亚克力外壳,充电接口,充电指示灯也能从外面看的。(以前我外甥不知道买的什么用的圆柱形外壳,刚好塞进18650电池)

白天的效果。

板子尺寸 12.5MM X 32.6MM,自己裁剪出来大概在13MM*33MM

此模块可用于改装大部分的小功率太阳能灯,做小手电,做移动小台灯(不适合边充边用,因为充电的时候,灯不亮)。R400和电容用的是1206(其实用0805也可以焊接),其他的都是0805尺寸,下载了可以直接到嘉立创5元打样,拼版的需要工具切割,或者板子做薄点,直接拿剪刀剪(看到前面有个坛友自己做的拼版就是这么弄的,剪刀剪出来的也是工工整整),没有切板工具的可以直接下载单个的版本。

网友:
大佬还是牛逼的,谢谢分享

网友A:
用过这玩意儿才知道啥叫做好用…我理想中的手电…原来续航时间太短,串联的电阻拆掉一个串上去续航时间增加差不多2倍,亮度也就是降低了一半……关键是体积和亮度都比较合适…读书的时候经常走夜路梦想能有一只手电…到最后辍学也没有弄一个比较满意的…直到看见这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这玩意儿才知道啥叫做好用…我理想中的手电…原来续航时间太短,串联的电阻拆掉一个串上去续航时间增加 ...

这么小。。。当钥匙扣。

网友B:
那个加开关位置是加上光控开关么??用啥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加开关位置是加上光控开关么??用啥型号的

按钮开关,光控功能是有太阳能板子控制的

网友:
那个是数据线的亚克力外壳。有可能是某达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加开关位置是加上光控开关么??用啥型号的

本来就是钥匙扣手电啊,cob泛光灯板……要是3500K的色温就漂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