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艺A6-6601和东成DCZC22B 哪个好?感觉价格差不多。

楼主(2020-08-29):
大艺A6-6601和东成DCZC22B 哪个好?感觉价格差不多。

参数就在网上看到这些。我该选哪个?轻度使用。

网友A:
大艺的胜在电池兼容的性好!淘宝随便一搜都是大艺款的XX。相当于产品线丰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艺的胜在电池兼容的性好!淘宝随便一搜都是大艺款的XX。相当于产品线丰富啊! ...

说说质量啊,哪款好一点?电池用的都是国产电池吧?电机那些呢?有没有对比拆机图?

网友:
这俩单电都在500-600吧,鱼上450能买到国产芯的单电5401了,非要这俩选就东成吧,东成再怎么说欺负个大艺还是绰绰有余的,不过注意下最近东成20V产线换代了,标的20V电池包和以前的标18V的接口不通用

网友:
要皮实有点,还是东成

网友:
推荐大有5401,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说质量啊,哪款好一点?电池用的都是国产电池吧?电机那些呢?有没有对比拆机图? ...

他俩质量都是半斤对八两。差不多,说说电池吧!最近咸鱼搞了个大有4556的拼装机,要两块电池!有个5401了,所以就又买了一块大有的所谓中国芯20V电池,两块电池一起插4556上,试机2分钟新电池竟然微热!旧的没事。老电池轻度使用两年,新电池以上5401试机基本确定不是假货。所以电池一定不要国产的18650。

楼主:
有没有这两个的电池拆机图?期待大神拆机图

网友:
推荐大有5401:lol:

网友B:
当然是大艺了,拼夕夕300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大艺了,拼夕夕300出头!!!

2电一充你300出头能买得到?

网友C:
我用的卡胜ku390,跟威克士同厂,店里买4.0安时双电850块钱,当时接了一个高空外墙安装扣板的单,拉不到电,又急,就到店选的,买了2台。后来在某鱼上看,同配置650就可以买到了。常用的6厘跟12厘钻头,打孔很快,最大打过25厘的红砖墙的穿墙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卡胜ku390,跟威克士同厂,店里买4.0安时双电850块钱,当时接了一个高空外墙安装扣板的单,拉不到电 ...

没听过的牌子,不敢 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听过的牌子,不敢 买。

杂牌的话也不会给你推荐了,跟威克士同属宝时得旗下,原来是德国的品牌,被宝时得买下了而已,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卡胜ku390,跟威克士同厂,店里买4.0安时双电850块钱,当时接了一个高空外墙安装扣板的单,拉不到电 ...

卡胜确实不错,用过电钻和角磨机

网友:
大艺是单功能的,没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听过的牌子,不敢 买。

卡胜就是威克士,这都没听过,那你一定没听过小强了

楼主(2020-11-12):
等到双11买了东成套装。631元。双电一充。DCZC22 + DCSM03-100E

网友:
卡胜ku390性价比高,国内两大巨头,泉峰,宝时得。卡胜德国品牌被宝时得拿下了。

网友:
如果就这两个选就东成,净重都差不少呢必然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