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款廉价按压自发电手电筒的改造

楼主(2020-08-29):
前些天在某多多平台用10块多钱拼了3只按压自发电手电筒,类似于这种号称是自发电的手电筒原理其实很多人都清楚,内部装有3颗LG44电池串联,磁电机线圈并不能对电池充电,电池电量一旦耗光,这种手电筒也便失去了使用价值。

内部拆解图

原电路图 ,可以看到磁电机线圈并不能对电池进行充电

于是,需要对电路进行改造,下图是准备修改的电路图。增加磁电机整流电路,并将LG44电池改为锂电池,使之具备自发电和储电能力。

原磁电机的线圈只有薄薄几圈,发电功率可想而知微乎其微。

将原磁电机线圈拆除重新绕制,线圈几乎绕满了,以提高磁电机发电功率。

原来的LG44电池

换成锂电池,尺寸是9.5*9.2mm,安装位置刚好,电压3.7V 容量60mA

锂电池是隔壁淘来的,拆机的,6.5元10只

磁电机是固定死了在外壳上的,为了不拆破外壳只能小心翼翼暴力拆解。装回去只能硅胶粘上。

原来的LED发白光,换成了草帽暖白光LED,看着舒服多了,也亮多了。

经过一番折腾,这手电真正的具备了自发电功能。

网友A:
这种手电关键是齿轮机构太容易磨损了,用不了多久就会坏掉,特别是用大力气按压

网友:
勒色变山鸡,能看不能吃楼主的改造精神值得我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手电关键是齿轮机构太容易磨损了,用不了多久就会坏掉,特别是用大力气按压 ...

看来都玩过的,坏了就扔掉,几块钱的东西。

网友:
想起了10多年前在火车上第一次买这个,说是能自己发电给电池充电。。。。,回家后,先耗电,然后再发电充。。。

网友:
很多年前搞过  不过是在LED并个电容  这样用的时候就不一明一暗了

网友:
亲测迪卡侬的是充电的,就是略贵,而且发电效率一般般,要摇很久才能达到刚买的状态

网友:
很多年前也改过这个骗人的玩意儿,然而改完了从来没用过,太暗了那3灯泡,前两天废料堆里扒出来直接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手电关键是齿轮机构太容易磨损了,用不了多久就会坏掉,特别是用大力气按压 ...

于是我收了苏联产的老货,军工品质,结实耐用,改成了直流LED后,加了电容,不需要电池,直接两秒按一下可以保证正常照明

网友:
这个品质太次,齿轮容易崩,我收了苏联产的老货,军工品质,结实耐用,改成了直流LED后,加了电容,不需要电池,直接两秒按一下可以保证正常照明

网友:
当初我在火车上买过,10块钱,被玩坏了

网友:
如果换成电容是不是充电快点

网友:
我以前也有,后来齿轮崩了....就扔了

网友B:
我服你了,10元买一个手电筒比这强得多,这都是10年前的设计了。

网友C:
电池看起来不错,麻烦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看起来不错,麻烦给个链接

淘宝搜隔壁论坛老王家

网友:
南帆电工有一款自发的储电手电,十几元。做工用料都不错,内置法拉电容储电,寿命长充满快,实测转30小,能照明20多分钟

网友D:
买了很多年了,给家里老人用,晚上很方便,没电就转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服你了,10元买一个手电筒比这强得多,这都是10年前的设计了。

应急用还是很不错的,可以长期备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了很多年了,给家里老人用,晚上很方便,没电就转几下

这个是怎么样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