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办公怎么连接?

楼主(2020-08-29):
最近工作比较忙,需要自己休息日也在家里办公,因为是台式机,我可以申请一直开机,如何在家里连接公司的电脑 ,进行远程办公
需要频繁操作台式机的硬盘 ,需要对硬盘里的4t资料进行文档分类

网友:
用向日葵吧

网友A:
如果很重要的资料最好不要联网,  按楼上说的用向日葵吧, 这个我用过还可以。

网友B:
向日葵,teamviewer,***远程桌面=====
我一般用的公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很重要的资料最好不要联网,  按楼上说的用向日葵吧, 这个我用过还可以。
...

不重要 老文件按照年份分类就好

网友:
Windows 自带的远程连接咋样?

网友:
如果公司有公网IP,那就好办。让网管开放远程权限,用Windows远程协助即可连接。要是没有公网IP,借助向日葵、TeamViewer类软件也不错。

网友:
远程开机卡+TeamViewer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向日葵,teamviewer,***远程桌面=====
我一般用的公司的***

***远程桌面是什么  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远程桌面是什么  求解

Windows自带的远程桌面连接功能,需要有公网IP(大内网要其它手段)并可能需要开放端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重要 老文件按照年份分类就好

两台电脑都装上向日葵,你装上就明白了,

网友:
我感觉TeamViewer好用,就是需要注册个手机。

网友E:
为了安全,公司网关上设置VPN,在家里如果要远程登录,需要先拨号,然后mstsc就可以了。

网友:
公司申请teamviewer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了安全,公司网关上设置VPN,在家里如果要远程登录,需要先拨号,然后mstsc就可以了。 ...

你这个好像很复杂  速度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