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苹果macbook air 12款炸了,拆机,有元件不认识

楼主(2020-08-29):
如题:  周五正在开会,满场寂静, 项目领导的苹果macbook air 12款的吧, 不小心放了个屁(电脑放的,很轻,很多人听到了),然后电脑投影仪就黑屏了,提前散会,笔记本就交给我了。拆机一分钟, 手感有个管子发烫, 然后细 细品,旁边的一个标A1V7的元件炸了,不认识,坛友们这个可以拆了不?

网友:
这种位置的是电容

网友:
松下的电解电容 拆掉不管它就好了

网友:
胆电容爆了就短路

网友A:
钽电容吧 拆了不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吧 拆了不用试试

风枪开到380度, 涂了BGA焊膏,吹了将近1 分钟才下来,然后开机OK

网友B:
还是要补上,不然esr大,影响波纹,特定情况下会导致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要补上,不然esr大,影响波纹,特定情况下会导致不稳定

拆了,跑了下ludashi的没啥问题, 没有 料板的,不好找。问题不大,阿Q一些,就当时某个电容容量小了。

网友:
胆电容来的,热风枪吹下来换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