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一款电钻,价位200-300左右

楼主(2020-08-29):
来论坛请各位推荐一款电钻,价位200-300左右

楼主:
淘宝上五花八门的太多了 都不知道怎么选了

楼主:
无刷  锂电 双速  这些是必选吗

网友:
威克士啊  200-300  无刷的399双电    或者入门级博世 300多单电

网友:
东成吧,经济实惠。。。。。

网友:
看你干啥用

网友:
去搜索 选最贵的就对了

网友:
我有东成MJZ1201D和威克士WX128,不干重活都没问题
区别在于威克士的扭矩调节更顺滑,东成的转起来咔哒咔哒的,比较紧

网友:
锐奇7212,锐奇有天猫店了,7212单电常年320左右

网友:
世纪,锐奇
威克士,大有

网友:
插电的话300块我买高壹工机

网友:
天猫或京东选博世,不建议选洋垃圾!

网友:
要说说用途,各种钻用途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低速性能要求高就买有刷的,300无刷达不到要求。

网友A:
如果是安装工人,作为拿来吃饭用的家伙,建议东成。皮实、便宜,耐用。如果是偶尔自己家里用用,还想有点品位的,建议博世。如果就是偶尔用用,没啥具体要求,就19块一把的任何品牌都行了。就不要上200-300之间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安装工人,作为拿来吃饭用的家伙,建议东成。皮实、便宜,耐用。如果是偶尔自己家里用用,还想有点品 ...

就是当吃饭的家伙  东成有推荐的型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当吃饭的家伙  东成有推荐的型号吗

两种平台。10.8(12.6v)14.4(16.8v)。10.8的是直插,相对比较灵活,力道正常。14.4的是平推,相对稍显笨重,但是力道更大。看个人需求了。购买的话  要么实体店,要么京东自营,要么天猫旗舰店。要么闲鱼。哈哈哈。各有各的优势。还是看个人购买习惯了。

网友:
建议还是买高壹工机的DS12DA吧,性价比很高。电芯也是三星的25R,电池自带电量显示。你可以看看。

网友B:
昨天京东249入了个博世GSR120-Li,楼主要插电还是锂电的都没说

网友:
正在装修,需要打各种孔,也装了书架、衣柜桌子等,锣丝消耗好多斤,用的是前段时间蜂抢的十多块的手电钻

前段时间十多块的有三个,两个牌子,只用了最早的龙韵,还有两个备用中。自己的工具,用得小心,只用坏了一个批头

感觉是家具安装师傅用的手电钻响声不同,安装师傅的手电钻应该是好货,运行起来是一阵阵细的风声,较静音。我的三个钻运行起来都是正常的机械声,跟带线的钻差不多,较吵。除了响声不同,没发现别的不同,功用、工作效率、续航大概都差不多,大电池的例外。

不过虽然十多块,从来没有耗尽电量的时候,包括用一整天的时候安装大柜子,当然中场吃饭时,我会插上充电,预防尴尬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建议买最便宜的就可以了,用起来没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京东249入了个博世GSR120-Li,楼主要插电还是锂电的都没说

锂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