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90C+售后维修归来!

楼主(2020-08-29):
闲鱼收了个二手胜利VC890C+故障机,包装配件齐全!
到手发现,除了200R  2K  200K,其余档位全部测量不正常!也无法校准。

由于单片机表构造比较简单,简单排查了外围,没有发现问题。怀疑芯片故障造成分压电路工作异常!(卖家说是用表测量了表本身的电池弄坏的)

为了验证我的猜测,返了个长,表很快就修好了,客服联系我付了邮费寄回!

到手测试一下,表的各项功能正常,精度不完美,但也不错!拆机发现,单片机和储存芯片都更换了!

在这里发现个问题,无论胜利还是优利德,他们维修都不洗板吗?

不知道是我的个例还是普遍情况,给我的感觉,胜利售后更靠谱,一次校准,两次维修都很完美!
反观优利德,两次维修都没修好就寄回了!UT61E换芯片,把芯片旁边的电容吹跑了,表都不正常了,还给我寄回来,UT171A寄回来发现经常开机报错,测量时经常死机!这几天群里也有朋友61E寄回,虽然换了芯片但故障依旧的给寄回了!

网友A:
不错,维修是免费的吗,只付来回运费就可以了?

网友:
优利德售后不错的。

网友:
这精度还不完美?难道要两表读数一样才完美?

网友B:
我的ut61e,芯片坏了,主板转盘也烧了一个地方。
返厂后,直接换板,包邮寄回来
总体上肯定还是好评的
至于你那个吹飞的电容,我确实印象深刻
可能类似于萝卜多了不洗泥吧

网友C:
我记得论坛有人拆解过890c+,里面不是方方正正的牛屎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论坛有人拆解过890c+,里面不是方方正正的牛屎芯片吗

有的版本是牛屎的,而且好像牛屎的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维修是免费的吗,只付来回运费就可以了?

胜利只需要来回邮费就可以了,优利德回来也是免费包邮,还送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ut61e,芯片坏了,主板转盘也烧了一个地方。
返厂后,直接换板,包邮寄回来
总体上肯定还是好评的 ...

估计我运气不好!都让我碰上了。

网友:
有人说胜利的没有售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我运气不好!都让我碰上了。

怎么来说呢,国产万用表现在售后都不错,我的OWON 41B+电池用错了,把表烧了,试着寄回售后,结果直接寄了一台全新表,打开包装一看旧表也在,还有个纸条说明是那儿坏了,并附上图纸网盘下载地址。

要知道旧表最少有9.5成新,基本用得很少,白得一块表。

优利德售后享受过两次:第一次是900元收的U171C阻抗有问题,好像只需要寄过去的邮费,寄回不用付,写明故障原因后,寄过去一周就收到了,拆开一看,换了芯片和回路三极管,还免费更换了OLED屏;接着就把U181也寄过去了,说明显示屏过暗、电阻档反应慢、电容低值无反应,结果回来后一看,也是直接换屏、换芯片、换了几个小元件。

胜利售后有些曲折,因为优利德和胜利的表都是电建公司收的库存货,什么东西都是齐的,但胜利需要先发邮件确认故障,我反复沟通后,A4纸彩色打印了11张,分别放在VC79A和VC189A原布盒里,说明故障原因,他们收到后还有专人与我联系,让我加钱换表,我不同意才开始维修,大约20天时间后,才寄给我。

要说的是, 优利德和胜利售后维修可以肯定是用的松香水,而且只是简单刷了一下残留物,拿到手后自己很小心、仔细洗了好久才弄干净的

网友:
体验过胜利售后维修

网友D:
VC890C+
我有好多台,都坏了,保修多久的呢?如何联系统,请告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VC890C+
我有好多台,都坏了,保修多久的呢?如何联系统,请告知,谢谢。

网上能查到胜利售后的联系方式。保修没有时间限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网上能查到胜利售后的联系方式。保修没有时间限制

我得到的答复是这样的

网友B:
对了,说一嘴,上次谁鼓动大家用表自己测量电池的!

烧了好几个表了吧
反正我是不测,爱谁折腾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说一嘴,上次谁鼓动大家用表自己测量电池的!

烧了好几个表了吧

我拿ZT219测过电池,不行,测不了,显示完全不对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得到的答复是这样的

我都是不联系,直接寄过去!,换了主控,没收费,表肯定过保了!

网友:
我有个890C,打开看过是牛屎芯,前些日子电阻档测量220电压坏了,故障表现和你的类似,电阻档有底数,好在我自己修了一下,现在挺准的,感觉这个表盘设计不行,蜂鸣档和二极管档应该设计在off档旁边,电阻档逆时针依次增加,每次量通断后量直流电压得拧半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