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选择困难症 纠结症 怎么解决

楼主(2020-08-29):
米沃奇2504 2804  2902,威克斯WX128 WX178 253.1 WX372 WU130  得伟707 796 887,996,牧田484,485 大有5262 5279 5283 5283 5298  牧田TD117   TD111  锐奇 7212 这么多里面 挑选一个可以扭螺丝 钻孔的东西 那一种性价比高阿。

网友A:
喜欢就都买下来好啦,

这世上只有一种病,

网友B:
楼主!这有什么困难吗?世界上几十亿姑娘,我三二两下就挑出一个做媳妇了。

楼主:
看了价格 大有5262 5298 威克斯372 锐奇7212怎么选择阿

楼主:
5262 5298 372 7212 这四个便宜点 怎么选择

网友:
你居然还能看这么多型号,有多少预算就买什么牌子的钻呀,推荐你买大有

网友:
种草总是要拔的,小孩子才做选择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喜欢就都买下来好啦,

这世上只有一种病,

应该是QIONG病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有什么困难吗?世界上几十亿姑娘,我三二两下就挑出一个做媳妇了。 ...

可是男人总是见一个爱一个,光有个媳妇儿显然不够用,总恨不多娶几房姨太太,外面还花钱租用,条件好的还长期租用(包养)

网友:
又要钻孔又要拧螺丝还有性价比高。这道题本身就无解。

网友:
天天使用的话买个便宜点耐操的坏了不心疼,偶尔用的话买一个小巧点的造型好看的声音顺耳的,没事还可以拿出来抚摸抚摸听听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5262 5298 372 7212 这四个便宜点 怎么选择

大有的电钻主轴自锁容易失灵,失灵后就没法用了,已经不止一个坛友发帖子了,明显是设计问题。你要是没能力修或改,那就别买了。要想踏实就买进口的,钱少就买国产18伏无刷的,一百多可以买一套,很多人买了,也没听说出什么问题,即使坏了,因为便宜,再买一个也不费劲。

网友:
372有刷的,还是选威克士JCR吧,无刷,冲击是电锤之下第一,可以开C35混凝土的冲击钻,全网就这一款

网友:
威克士吧。家用还是可以滴。颜值在线。

网友:
品牌、颜值、价格按这个顺序买!不会花重复的钱!一把电钻、一把电动螺丝刀、一把冲击批、一把电锤,基本够了,就按这个顺序买!

网友:
买威克士JCR 。。。。便宜,,混凝土开孔秒杀上面一帮。。。而且才500块,18V三合一

网友:
今天刚下手麦太保 BS 12V 无刷快换电动螺丝刀。  个头不算小,但比10.8V的也大不了多少。关键是外观比较好看。

网友:
干活推荐得伟791+887+4.0AH电池组合,我干安装两个钻用5年了,一点毛病没有,电池目前充满电不开孔全天干拧三合一木螺丝钉可以用三四天

网友:
大有5262即可,价格比较适中,13楼说的问题大可不必理会,5262出了那么多年,如果是普遍性问题早就撤了,大有的牌子不要了吗?,什么产品都有良品率,而且我自己用了好几年也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