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边学边拆,附真实功耗-拆怪兽01型电动打气泵

楼主(2020-08-29):
这货已经买了快3个月,当初在论坛看有网友发推销贴,图便宜买了一个,记得当时买下来实付24块钱。 也直到今天才发现,这货的型号叫怪兽01型。怎么感觉进了好莱坞的b级片片场?
在拆这货之前,我已经用以前给自行车打气的高压气枪,手压式,最传统的那种,给车补了气。最近360胎压检测(外置式)的显示几个胎压只有2.1bar(210kpa) 补充到了前胎2.5bar 后台2.4bar

顺便也整理下常用的胎压换算公式 1bar=100kpa=14.5psi

顺便整理了下 我这个小车胎压 以及轮胎方面的信息
我这个车型为2019款自动最低配的直选,也叫雅力士。用的钢轮毂,外面有个喷成铝合金颜色的塑料壳子。轮胎用的15寸。型号 邓禄普 ec300 185 60 r15 84h   淘宝售价350元左右一个。
再现炒现卖下轮胎参数代表的意思 以这个胎为例
ec300    185                       60                                              r               15                                                             84                               h
型号      轮胎宽度185mm    扁平比 即断面高度/断面宽度(%) 子午胎      轮毂直径15英寸(也就是金属部分的直径)   负重指数 500公斤        速度级别210公里

参考信息来源https://www.icauto.com.cn/baike/53/539957.html
在此附上该网站的图解,(找了一些信息,觉得此网站的简明 好理解 不拗口)
轮胎规格表

速度代码 即ec300 185 60 r15 84h 最后这个h,扩展开来有(单位:公里/小时)

【L-120】【M-130】【N-140】【P-150】【Q-160】【R-170】

【S-180】【T-190】【U-200】 【H-210】【V-240】【ZR-240】

很明显,我的这个太最高车速式210公里了,不过这个小车跑个150都是老牛逼了。

再附上负重系数  即ec300 185 60 r15 84h 中的84代表的意思 (单位:公斤)

【82-475】【83-487】【84-500】【85-515】【86-530】【87-545】

【88-560】【89-580】【90-600】【91-615】【92-630】【93-650】

      很明显,我的这个500公斤

      再附上轮毂对应轮胎宽度对照表

  根据这个表,那么我的这个轮毂应该就是5.5英寸的宽度,可以上轮胎宽度 175-195mm的轮胎

当然也可以点击上面提到的网址,上述信息都是拔自那里

另外我轮胎上标注 允许最大气压为350kpa=3.5bar
驾驶车门内侧丰田标注的 建议胎压为前胎230kpa=2.3bar 后胎为220kpa=2.2bar
上述这些后面都有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拓展完毕,上正图

机器正面

胎压表 显示范围0-150psi 0-10bar

机器一侧收纳充气管子

另外一侧式电源线,很长,标称3米 具体没测量

附送了气嘴转换头,另外有4个气门芯密封盖子 一个15a保险

标称 120瓦,后有实测。

机器上6颗螺丝 打开以后 有点亮瞎眼,确实简单,一口气都能数出来什么东西
左到右 指针气压表,开关,550电机。减速齿轮,活塞运动机(并没有人告诉我,不过这需要别人解释么?) 打气管子

电机出来钢齿轮,跟尼龙的齿轮减速后直接带动活塞运动机使劲的活塞运动,以输出气压

活塞运动机特写

电机后面那几个座圈是软性泡沫的,减震(大家也知道,活塞运动震动是很大的)

电机特写,后面那个鼓出来的台阶是轴承吧?

转子特写 铜的不铜的无所谓了

电机没有任何笃定的,随手一拿就出来了,全靠两片外壳夹住的

后面壳子,也有一处黑色泡沫减震加限位电机

电源线出去的地儿打个结限位,防止拉出去拉断了

————好了,重点来了——

空载电流及功耗 12v 2.95a左右=35.4瓦

然后我用手指堵住打气口,指针显示大概3.4bar左右,(指针数值只做参考,准 是肯定不准的)

此时电流12v 6.35a左右=76.2瓦 就是这样的了。不敢堵得太死了,万一炸了呢

出乎意外的是,12v电源线意外的用心,不管是正极接触点为非铁(应该是黄铜意外)真实的线芯也较粗。

弹簧及前面粗点 中间圆饼为磁铁  可见 不吸(其实也有那么一点点,只是很轻微)

15a保险管

我之前加固过焊接处,输出线铜芯 多股,整体还行

这个胎。拔了外面的塑料护圈以后,里面是黑色的钢轮毂,曝丑。

这个严重不准的,只能记住参考点,下次打到这个点 显示3.1bar左右
360胎压显示2.5bar 记住相对值就行

轮胎 made in china

evasav ec300

最大胎压350kpa 3.5bar 最大承重500公斤

车门框里丰田的建议胎压前轮230 2.3bar 后轮220=2.2bar

——————完——————
原本简单的发图贴,查资料,转载,再对照现有的,花去2个小时,不过还是值得,这不是了解了这个机器的工作原理就是使劲不停的活塞运动,也算是学习了新姿势,不,是知识么

网友A:
塑料的?还好没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的?还好没下手!

你指的哪个部位?

网友B:
这个功率算比较大,做工就惨不忍睹了,前些日子买了个米家充气宝,个头很小功率小一些,做工比这种插电的好太多了,给电摩补气几十秒到1分钟,汽车7分钟左右,全空打满得睡一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率算比较大,做工就惨不忍睹了,前些日子买了个米家充气宝,个头很小功率小一些,做工比这种插电的好 ...

米家的也看过,价位 性能都比这货高级多了

网友C:
等牙膏中。。。。。。。先前排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牙膏中。。。。。。。先前排围观。。。。。。

如何牙膏?

网友D:
气缸连散热片都没有,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缸连散热片都没有,差评

这货就是这样,整体材料成本中,充电线就占了很大比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米家的也看过,价位 性能都比这货高级多了

不知道你这个实际能打几个压,550电机最大100w左右,实际功率能有60,70w就差不离够用,汽缸大小摆在那里了转速太高扛不住,米家的最大功率也就这意思,甚至还略小,俩动力锂也就几十w的能力,不过最大能打到10个压左右,和修车的空压机压力差不多,甚至略大,就是太慢~

网友E:
塑料齿轮 连杆,不咋的

网友:
电动打气泵太高大上了,围观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这个实际能打几个压,550电机最大100w左右,实际功率能有60,70w就差不离够用,汽缸大小摆在那里 ...

刚开始才拿回家测试,开机就根拖拉机一样的声音,真的是那个声音,啵啵啵啵啵啵的。
今天故意将胎压放到2.1左右,打到2.5 用了半分钟多吧。差不多,反正不到一分钟。
要是1个胎从从0开始,估计好几分钟吧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塑料齿轮 连杆,不咋的

确实不咋的 价格摆在那里。也没多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才拿回家测试,开机就根拖拉机一样的声音,真的是那个声音,啵啵啵啵啵啵的。
今天故意将胎压放到2 ...

小米的也和拖拉机没区别,速度比你这个慢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的也和拖拉机没区别,速度比你这个慢很多。

主要看用得到多久呢

网友F:
堵死也没事,我的堵死直接指针爆表,13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堵死也没事,我的堵死直接指针爆表,13a电流

也有可能是我没堵死吧。对这货没底,干爆了连用都没用一次就觉得划不来

网友G:
如果真心价  70以下全是这类, 110的缸大点,130有些是双缸的!在上去就是装修哪些有压力罐的,缸外套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真心价  70以下全是这类, 110的缸大点,130有些是双缸的!在上去就是装修哪些有压力罐的,缸外套 ...

110 130 是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