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HP2210笔记本电脑拆机清灰,拖了三年的拆机

楼主(2020-08-29):
3年前买的,08年的产品,买来放了一年,
然后用原机主装的WIN7 用了一年,
然后实在WIN7 太卡了,重新装了 WINXP
这2个月 的时间发现 风扇出风口的 风特别小,还热
知道得清理 风扇的灰了,
还有关机时间就停止了,

一直拖拉这次终于
下定决心

以前是收到一个电子产品,一定是得先拆机 看看再说,
现在是越来越不想动了,拖了3年了,

买的时候就没有电池

拆下键盘

拆下光驱

拆掉指示灯的板

螺丝拍照。

以前是收到一个电子产品,一定是得先拆机 看看再说,
现在是越来越不想动了,拖了3年了,

原来是看到产品的螺丝越多越高兴,现在是看到螺丝多的头大

天线,拆下来

发现了一个坑,原机主将电池换过,还是如此奇葩的焊接上去。

网卡和电池都拆了下来,测量了下电池还有2.8V 的电压,

风扇好多灰,

红胶

继续,将主板拆下来了,这清灰难度也太大了。

拆下风扇,可以看到散热片上已经被灰尘堵死了。用刷子刷刷刷,

也懒得拆下 CPU 换硅脂了。

装回去,发现一个螺丝 型号上错了地方。

可以开机,出风口有风出来了,

问题来了,因为拆了 COMS 电池,时间掉了。

在我现在装的 XP 系统中,调整时间就 假死机。

无奈,又拆机,将CMOS 电池装回去,
找 了个合适的  JACK 插头

电池装回去。

螺丝调整了下,也没有多的螺丝了。

但是 依然是调时间  假死机, CPU 占用率100%,

这个HP 的机器有些坑,BIOS 里面没有调时间的选项,也没有时间显示。

开机是 1980年,我调了下,发现 加一年时间不会 CPU 占用率100%

一直调到 1999年,再调到2000年,假死机了。

千年虫问题??

然后用 U盘启动,想进WINPE 里面改时间,发现也启动不了,BIOS 里面有U盘启动的选项,
但是U盘就是认不出来

半个月前 我在这个机器上装了个 X86的安卓, 于是进这个安卓系统。
进去后时间自动调整了,
再进XP ,发现时间 已经正常了,

关机时间还是会停,

也懒得再换电池了。

设置了网络校时。

网友:
也是老机器啦。各种暗病都该爆露出来了

网友:
开机竟然是80年 ,够老的

网友:
拾掇干净了,
就在论坛里出掉,
就不算发错版块了!

网友:
这种惠普也只能打打字,上上网,除此外什么都做不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脑也太奇葩了,调个时间这么麻烦。。。。。。

网友:
2210也是当年比较经典的机器了,估计有硬件问题了,我自己就拆过好几个,调时间没这么麻烦的。

网友:
手头有台12年买的二手2530,小巧玲珑,但是显示屏很渣,清灰时也要大卸八块。

网友:
这个是康柏吧,惠普09年的本子还在用台式机上的那种纽扣电池。

网友:
这个可以退休了~

网友:
进bios不能调时间估计是因为没有密码,这机器可以设置管理员密码,不是管理员身份很多选项都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