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小米米家行车记录仪(一代),附国际版多语言固件

楼主(2020-08-29):
2018年5月份买的小米米家记录仪一代,参数如下:
MJXCJLY01BY
传感器:SONY IMX323,1/2.9英寸CMOS
处理器:Mstar MSC8328P
分辨率:1920 * 1080
镜头:F1.8 超大光圈,160° 广角镜头
电池:240mAh
固定方式:耐高温胶式固定支架加静电贴
输入方式:电容触摸按键
供电方式:车载点烟器 5V/2.0A
传输方式:Wi-Fi 802.11 b/g/n
音频:内置麦克风及扬声器
显示屏幕:3.0TFT 高清液晶显示屏

长这样

到今年6月份前后经常出现时间重置的问题,后来提示内存卡损耗需更换,再后来断电无法自动关机,需要手动关机,在关机后经常回电至点烟器显示2.x-3.x v电压。已检查电池放电容量正常无鼓包,到国外找了一圈找到一个多语言版本的固件,重新刷入后故障依旧。

基本判断应该是主板硬件问题,没技术修了。

右侧带屏蔽罩芯片,WIFI模块:AP6181
上方八脚芯片,单声道音频功放:NS4150B

全家福

拆的时候要注意,屏幕保护层左右两边有很厚的胶,下面触控按键下方有触摸排线,从左边通过很长的插针连接到主板。

评价:清晰度基本满意,平时用车少,1年5000公里上下,多数时间都在地库,就这样2年不到记录仪最常见的故障点电池都没坏主板坏了,不知是做工问题还是RP问题。

附上多语言版本固件

刷机说明:将压缩包解压后,得到一个bin文件,放到存储卡根目录下开机自动刷机(最好插上电源线避免中途没电变砖)。

补充内容 (2021-5-21 17:21):
补上百度网盘下载地址: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3XxecUhv-TUEKeUMMw1XGw
提取码: pzpd

楼主:
新的记录仪看了一圈,360的性能和做工貌似都不错,不过对数字公司实在没好感;盯盯拍口碑也很好,不过现在主流的都是口红姬原型设计外观很好看,但是看了拆机都是多块板插接设计感觉也容易出故障。然后有人推荐过山狗sjcam运动相机,看了一圈准备下手sj5000x,后来考虑了一下运动相机没有重力传感器不能在关机状态下拍摄紧急视频,而且运动相机的定位和记录仪也有不同,相机侧重颜色还原,记录仪侧重清晰度。

又做了一番功课发现mio这个记录仪品牌做工不错,所有新机保2年,加19.9即可升级到3年质保,以前是全球前三大GPS设备厂家,声称记录仪都按照6年寿命设计。不过网上看到他们家用的富基电池(米家记录仪用的也是这家)基本2年内寿终正寝,换个电池倒也不算复杂。

咸鱼上转了一圈,mio在新西兰的品牌叫navman,镜头边缘轻微发霉的navman mivue 580(大陆和港台型号588)卖家声称不影响成像,只要50一台,也是AIT芯片,索尼传感器(具体型号不详),2.5寸触摸屏,带GPS可实现:电子狗,自动对时,
显示实时速度,行车轨迹回放。不过大陆地区的电子狗数据很久不更新基本废了,后面几项功能可能需要重刷国内/港台固件才行。不足之处是镜头只有130°比米家的160°小不少,此外没有wifi(这价格想要wifi也不太现实)。

总体效果应该和米家一代差不多,对个人来说基本够用,随手买了两台预计明天到货到时再研究一下。

网友:
等新机到货看使用效果。

网友A:
我的这款还在用,在闲鱼收的二手的,但是很新,暂时无故障,感觉挺满意

网友B:
这电路板看起来很不错啊,怎么觉得做工差呢?

网友C:
电路板做工挺工整的,不像楼主说的那么糟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款还在用,在闲鱼收的二手的,但是很新,暂时无故障,感觉挺满意

如果没有故障的话用起来总体效果的确还不错,总体比较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板看起来很不错啊,怎么觉得做工差呢?

看上去做工的确不错,然而在我手上的确是两年就坏了,电池是好的,刷固件无效,只可能是硬件问题了。

当然也可能是个例,纯属RP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做工挺工整的,不像楼主说的那么糟糕

看上去的确工整,可能脸黑吧。

网友D:
换个电池看看,电池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电池看看,电池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电池用2C放电测试,标称240mAh,放出210mAh,看起来是好的。

另外如果是电池问题应该只影响时间和关机,回电到点烟器感觉跟电池没啥关系啊。

网友E:
我就在用这一个。。模糊得要命

网友F:
顺便把镜头换了,用和奕皓龙1点8毫米超广角小灯泡副厂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在用这一个。。模糊得要命

米家记录仪?个人感觉要求不高的话还凑合,主要是323这个传感器确实差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顺便把镜头换了,用和奕皓龙1点8毫米超广角小灯泡副厂镜头。

遇到懂行的坛友了,粗粮的记录仪懒得弄了准备下岗了,你说的更换镜头是给粗粮换还是淘的mio?

自己换镜头的话是不是只要镜头直径尺寸一致就可以用?
淘的mio说是边缘有霉丝估计以后会扩散,另外角度也只有130°小了点,很想换掉,又怕焦距什么的不符有影响。

网友F:
引用 楼主:
遇到懂行的坛友了,粗粮的记录仪懒得弄了准备下岗了,你说的更换镜头是给粗粮换还是淘的mio?

自己换镜 ...

镜头后面一般是通用的M12螺口,只不过焦距注意下,尽量避免黑角。

楼主:
引用 网友F:
镜头后面一般是通用的M12螺口,只不过焦距注意下,尽量避免黑角。

请教一下记录仪上用的焦距一般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G:
同款,一年了,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款,一年了,还好吧

能省心的用下去是最好了,效果还过得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记录仪上用的焦距一般多少比较合适。

3分之1英寸大感光片一般用2点6毫米对角线鱼眼镜头,4分之1英寸小感光片一般用1点8毫米对角线鱼眼镜头。如果3分之1英寸感光片用1点8毫米容易出现暗角,4分之1英寸小感光片用2点6毫米会广角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