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新飞飞鸿茶艺壶JFS-D1

楼主(2020-08-29):
原来的水泵漏水,在坏的地方拆个安装上。

网友A:
请问下,有个杂牌的电水壶,抽水抽不动的感觉,是哪里坏了?

网友:
能寄过去修修?

网友:
看不着主控板很可惜了,拍的都是电源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有个杂牌的电水壶,抽水抽不动的感觉,是哪里坏了?

如果是蹦效能差的话,只能换泵

网友:
这个东西容易坏,家里坏了几个了,没去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有个杂牌的电水壶,抽水抽不动的感觉,是哪里坏了?

要是管路不堵,如果水泵坏了,网上有卖的很便宜换上就行了。

网友(2020-10-06):
偶拆过一个,硬是没把底座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