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sb摇头小风扇

楼主(2020-08-29):
大神们我也买个这样的小风扇,开一档和二档风的时候电机会发出刺耳的鸣叫声,三挡风就没有这个声音,鸣叫声已排除机械的摩擦声,因为我把扇叶弄停也有这个高频的鸣叫声,是电机发出来的,三挡风量时扇叶就没有这声音,弄停扇叶也是,请问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以前买的久量7.5寸风扇也是有高频啸叫,二档和三档啸叫声比较小,一档的啸声很刺耳,估计是电机的天生缺陷残疾,搞不好的

网友:
一分钱就真的是一分货了,价格低什么问题都会接踵而来

网友A:
LZ也是很搞笑,问的机头的问题,给看的是机脚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也是很搞笑,问的机头的问题,给看的是机脚图片。

不是的,我总感觉是电路的问题,因为三挡完全是没有这个高频的鸣叫声,不过扇头我拆过,没拆开了,后面的摇头按钮卡住了外壳,摇头按钮不知道怎么拿下来,感觉是用强力胶粘的,不敢拽,所以就没拆,要是拆了肯定放图上来。

网友:
高频电磁噪音

楼主:
对啊,怎么消除啊,我一听到这声音脑子就要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我总感觉是电路的问题,因为三挡完全是没有这个高频的鸣叫声,不过扇头我拆过,没拆开了,后面的 ...

摇头按钮一般扭进去的,正常的螺纹。
可能就是摇头机构发出的叫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头按钮一般扭进去的,正常的螺纹。
可能就是摇头机构发出的叫声。

不是摇头发出的,我把风扇扇叶抵住不转然后在开一档和二档,就有这种声音,三挡就没有,摇头按钮确认过了不是螺旋的,是半圆柱状,通过强力胶封死,拔不下来

网友B:
应该是PWM调速造成的高频噪声,并个104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PWM调速造成的高频噪声,并个104试试

这个直流的电容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直流的电容可以不

可以的

楼主:
真的可以吗特害怕会炸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可以吗特害怕会炸

真的可以,我就是这么干的,不过是在调光台灯上。这种小风扇正常工作电压也就3-6V那样子,电容耐压都10V的,不要怕,直接怼上去,注意别接错极性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怎么消除啊,我一听到这声音脑子就要炸了

好像是500到5KHz的窄带尖峰噪音,我也是听到像昂昂声久了烦躁,后来尽量找9733和7530等离心式风扇鼓风机好些,通常多叶片像飞机声还行,AVC的9733声音最柔和,飞机声尖叫比台达nidec等9733小。充电风扇只发现共田GT328老款窄带尖峰噪音小点,可能是有一个批次转速碰巧避开共振。楼主的摇头USB风扇像双输出轴有刷电机,一头连接扇叶,另一头连接螺杆带动齿轮箱和杠杆,可能是齿轮箱部分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可以,我就是这么干的,不过是在调光台灯上。这种小风扇正常工作电压也就3-6V那样子,电容耐压都10V ...

老铁那个电容并上去电机就不转了是咋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铁那个电容并上去电机就不转了是咋回事

你这咋并的哟,484极性搞反了?

先把电池供电断开,再去并电容

网友:
这种摇头风扇居然是用有刷电机?还以为也是无刷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咋并的哟,484极性搞反了?

先把电池供电断开,再去并电容

没搞反,就是并上去后按开关没反应,灯也不亮,取下来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搞反,就是并上去后按开关没反应,灯也不亮,取下来后就正常了

奇了怪,还没遇到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