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改锂电池

楼主(2020-08-29):
我的万用表是两节七号电池,单独的电池座,能不能电池座里放两个14500串联,当中弄个HT7533变成3.3v,500毫安的电流,万用表电量够用吗!

网友:
单节14500加一节占位桶不更好吗

网友:
一般表子不费电,
如是不经常用的,二节外牌的碳芯放几年拿出来用都OK
充电电池到要先冲电,除非是一天开到晚还是背光常亮的,改锂电才有意思。

网友A:
要保险一些一节锂电加HT7530不好吗

网友:
想要充电的,1个7号磷酸铁锂+个占位桶,装原来的电池槽。

网友:
1节14500磷酸铁锂加占位筒,或者普通锂电,在占位筒里面串个IN4007,比用IC降压节能啊

网友:
我那些两节电池的东东都是直接上锂电池的

网友:
这个没必要吧,谁手里没电池

网友(2023-09-25):
引用 网友A:
要保险一些一节锂电加HT7530不好吗

好,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