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电池

楼主(2020-08-29):
有坛友用过这样电池吗?能用到万用表里面吗!

网友:
新鲜1.6V充电电池。

网友:
和1.5V电池差1V左右的话可以用

网友:
这种充电电池可以代替干电池,就是寿命不行,几年前火,现在市场已看不到了。

网友:
寿命短。另外有的表电压高了用不了

网友A(2022-06-14):
始终是镍电池吧?漏液王可不是白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始终是镍电池吧?漏液王可不是白叫的

漏液是不可能漏液的,因为这电池只能循环差不多10次,就报废了,镍锌电池不耐过放,不耐过充,并且不适合小电流设备,容易导致过放电,镍锌电池的最低放电电压是1.2V,以上所说的缺点,导致该电池极易报废

网友:
换锂电吧,我用旧手机电池两块串联

网友:
关键是不耐用还死贵。

网友:
还是用锂电合适,9V锂电池海朗的不错

网友:
我买了几节,还没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