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个东兴 DOXIN ups,1500瓦的,修正弦波

楼主(2020-08-29):
插电通电,没反应,拆开,交流电压表烧了,220v保险炸了,具体多少安不知道。看继电器也就8安,既然烧管了,就肯定有东西坏了,量了下H桥的mos管(fha24n50),发现,还真是有短路的。再量周边电阻阻值正常,两个管子短路,还有一个怪怪的(具体哪个极先不管),不会激发。正常的管子,二极管档,黑表笔接2脚,红表笔3脚有压降,再把红表笔放1脚,再接3脚,此时就导通了。把黑表笔接1脚,红表笔接2脚,再把黑表笔接2脚,红表笔接3脚,此时导通的状态又变成有压降了,而这怪怪的管子,这样操作还是只有压降。所以怀疑也有问题。坏了就换了。低压侧的mos也是这样子,周围元件量了电阻和二极管也正常,板子除了保险坏了也没有烧毁痕迹。看起来一切挺正常,换了坏的3个管子后。就接个24v电池试试看,开机,滴~电压表指针一摆到了220v。哎交流有了,万用表一量,嘿,正常了,带个充电器啊还是没问题的,试了试拔市电ups切换功能也正常,带风扇市电正常,拔了电,能接上,就是风扇声音巨大,毫无疑问,不是纯正弦波。上某宝一问,哦修正弦波的。奇怪的是,这个充电电压居然是27.5,还不是28v。我以为ups都会把电池充满,结果,不是这样的。看起来好像也没地方调压,第一次修逆变器,看了看原理,量了量管子,再加上点运气,就这样好了。

网友A:
一直想找个48的逆变器或者u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找个48的逆变器或者ups

这玩意还真是足量1500瓦,还不是网上那些肖博士的虚标货,那些虚标货翻倍标容量,2000VA标4000W,3000VA标6000W,乱来的,所以很多人买了以后,都说质量不行,暂且不说质量的事,我就怀疑肯定是有人使用不当,把峰值功率当运行功率用。我看纽福克斯/NFA这个牌子的逆变器应该还行。有24V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找个48的逆变器或者ups

这个好办有2千瓦的电池柜带逆变器整流模块,而且能装48100ah电池

网友:
谢谢分享,以資鼓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办有2千瓦的电池柜带逆变器整流模块,而且能装48100ah电池

要是有像UPS这样无缝切换的设备就好了,工业太贵!我还没搞清楚这样无缝切换的原理,我得百度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办有2千瓦的电池柜带逆变器整流模块,而且能装48100ah电池

太大了,我要便携的插电动车上就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大了,我要便携的插电动车上就能用。

我这边收通信器材的废品站有很多48 500w的ups 都摞成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大了,我要便携的插电动车上就能用。

你也可以改造一下电动车电瓶盒48V转24V呀,4串可以改成从中间断开再并联上,可以双联开关也可以用继电器,还可以用mos管。然后24V的UPS不很多吗!

网友C:
做工比较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比较粗糙~

本就是作坊东西,板子用的还是玻纤的,双层板,不错了,纽福克斯的还是纸板,更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有像UPS这样无缝切换的设备就好了,工业太贵!我还没搞清楚这样无缝切换的原理,我得百度下 ...

我说的是在线式正弦波,是通信余料几百块,但是电池要买就贵了50ah要一千多点

网友:
还有比这更差的做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