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测试充电宝20200819

楼主(2020-08-29):
20200819 周三 雨
    一早下雨,我7点起来炒菜吧,结果,炒菜发现,我们洗菜盆昨晚剩下的半盆水,至今还没下去,

    于是,我用十块钱白买的那马桶清理器,打气筒皮搋子进行处理,

    开始压力山大,吸也不行,吹也不行后来不要皮搋子,直接上气管子,

    结果,噗嗤一下,通了,我还挺美呢,继续炒菜,

    结果,老爷子放狗回来说着屋里这是怎么了,我一看,我在水里泡着呢,

    原来我把那塑料扣给冲开了,菜盆的漏斗直接朝下灌,下面的四灯锅

    (当容器用,里边是各种豆子,薏米,麦片什么的,全泡了。这个腻歪,赶紧清理吧,

    老爷子说,这是他打算今天上午干的活,让我提前干了,后来找问题因为这个管在输出处,

    我用了个保-健-品的瓶盖,正好卡在下水道的三通的侧面口上,这样不像之前一样,污水倒灌了,

    而下水管上又钻了个透孔,穿过净水器的一根细管联袂排污,

    这次,是因为油都凝成了白色的膏状物,整个将排水管终端给堵了,造成污水排不出,才这样的,

    因为压力大,把薄弱的塑料箍扣给呲开了,老爷子挖出那几块白色的民脂民膏,让我看,

    唉,难怪说血脂高能堵血管呢,这么粗的水管都堵了,何况血管呢。

    吃饭就8点了,吃完饭看雨下得不急了,来门市吧,刚到不久,

    正在清理今天带来的东西,老爷子昨天又捡了大概18个白色方块,

    上面四个铜螺纹彼此不通,应该是绝缘子吧,还有2个蓝色大宽厚热缩管,

    以及一堆黑色的宽热缩管(后来发现都是豁开的,没用了)

    3根线,至少是3芯屏蔽线,还有4芯的,都不长,1米多吧,

    正清理呢,来了一位,修四灯锅,说线烧了,让我看看什么毛病,

    我试机,除了第一个保温灯不亮(但是过电)没别的大毛病,我建议他换口,

    你看这3个针,中间比两边高出呢么多,这不合理吧,

    而且这种座是塑料的仿多星座,塑料不耐热烫坏了,导致的烧线,

    我的意思是换个座再换线,这样用得住,他点头表示赞同,

    于是,先换的开关,后换的座,再搭一根线,一算账25¥,

    他倒是也不打扥可,直接给了30,说是零的刚不够5,

    于是,我收了30,找他5张,送他出去。2020年8月19日10:00:42

    牛嫂正在用绿盆往马路上(实际上等同于往东边她那竞争对手门口那边)撩水呢,

    这人还真勤谨,一到下雨天,她就撩水。

    还得在上游筑坝(这次在我和东邻居的拉格朗日点附近水路上筑坝,

    免得我们中下游以及上游的水往她那下游入海口灌,

    你说,你跟人家往自己家蓄水的安徽人怎么比啊。

    那会外边还不下雨呢,刚刚开始开机写,

    无意中从监控里看到,水里泛起涟漪,我赶紧给车子穿衣,别淋着。2020年8月19日10:10:26

    后来无活,玩一上午,回家吃米饭

    下午3点半来,照样没活,2020年8月19日17:02:23

测试狼魂发来的充电宝,标称20AH,实测不少于15AH

网友:
没有灵灵不看

网友A:
提起牛嫂了  没灵灵的事  有人不高兴啦

网友B:
又看到劳动人民的手

网友:
这期太水 取关

网友C:
五福一安的充电吧太菜了

网友:
缺了灵灵的帖子,没有灵魂

网友D:
可惜的是没看到充电宝拆解图,不过楼主的电阻负载我也有,可以尝试自行车火补带有自补液内胎。

网友E:
张胖胖最近换口味了,好吃不过饺子,好玩不如???

楼主:
爱看不看,统共才3K字节,哪有地方描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起牛嫂了  没灵灵的事  有人不高兴啦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看到劳动人民的手

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福一安的充电吧太菜了

可以1.5A充电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的是没看到充电宝拆解图,不过楼主的电阻负载我也有,可以尝试自行车火补带有自补液内胎。 ...

没拆,就是测一下还剩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张胖胖最近换口味了,好吃不过饺子,好玩不如???

嘿嘿嘿嘿嘿

网友F:
修4燈鍋,收入25元。

能挖出來的堵水管的東西,都在管道口附近,如果管道深處也有,就,麻煩多了。看一下是不是PPR或者PVC管道,如果是的話,可以用燒鹼來溶掉它。
土產店有賣燒鹼的,我這裏,一般是2元一條,5元3條。
在塑料或者瓷盤子裏融化成燒鹼水(過程會放熱、腐蝕金屬),然後澆進下水道。
很多油脂凝結成的肥皂樣的東西,掛滿水管內壁,用燒鹼水,都能一沖就溶掉。如果有頭髮什麼的東西,堵住了浴室地漏,溶解的速度會慢一些,但最終也都能溶掉。
不過,一定要提前確認好,是不是PVC或者PPR水管,如果是鑄鐵下水道,這會加速腐蝕,樓下鄰居沒準就屎到淋頭了。

网友:
他倒是也不打扥可,文章阅读的难度提升了。不仅有简写,还有不认的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五福一安的充电吧太菜了

知足吧 白送的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4燈鍋,收入25元。

能挖出來的堵水管的東西,都在管道口附近,如果管道深處也有,就,麻煩多了。看一下 ...

俺单元110直径的下水管, 水平去窨井的那一段, 被白色油脂堵的结结实实。 平时常见的钢丝节的 疏通机只能通个小眼用不了一年就又堵住了 ,后来物业找来的那种高压喷水疏通机  旋转着喷头在罐子里过了好几遍 彻底清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