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第二版高成本电子负载

楼主(2020-08-29):
主要面向电池以及周边,非专业设备,纯属娱乐。
1:整体参数>>
独立四路控制电子负载,可以并联。
4*120W 120V 13A。
1ma/1mv全量程分辨率。
电流输出,参数回读在0.1%左右。
四线输出端,任意防反接,高可靠电流断开回路。
基于软件模式的恒压恒阻恒功率容量测试等模式。
四路独立控制或者集中控制界面。
高分辨率全触摸人机界面,数字化键盘输入参数以及控制。
人性化校准界面。
单电源12V供电。

待增加功能
温控风扇(暂时是功率控制风扇)。
曲线记忆与回读。
内置电池供电。
可实现充放电一体化控制(预留空间暂时水平不够)。

缺点
负载电压起点大约在0.6v左右,受限于反接保护二极管,单动力锂电池可以胜任,镍氢大电流够呛,没有电池。
非硬件乘法器控制,这个我搞不定。

整体成本在1000元左右,欢迎非商业化盗版。
主要元器件(包邮品真假未知)
主控 ATMEGA128A_AU
基准 REF191 * 2
数模 ad5541  * 4
模数 MCP3421 * 9
模数 AD7793 * 1
功率管 IRFP250 * 8
运放AD8629+lm258 * 4
取样 拆解四线0.047 *4
第一部分:硬件

整体外观与上一版没有区别。左右两个提手。四路电流电压香蕉端子。

整体可以向上掀开,方便测量插拔端子等等。绝缘板上是3串锂电池还没有到位,12V5ah电池。

左侧进风,右侧出风。内部线路还没有整理完毕。

控制部分。12V单电源供电。

PCB背面。最右侧电池是时钟电池,锂电池多就不上钮扣了。。。。

无焊接端子,方便拆装。

今天一个代码bug导致的炸管,明日需要修复,散热器与主板之间需要绝缘。

界面部分

屏幕是ISP非常清晰,1280*720的5寸,接近视网膜屏。拍照效果不好。
这是一个恒功率界面

设置188.888W的恒功率

这是定电阻模式,考虑实用电阻范围为0.1-500欧姆 再大就没有必要精准度也不行。

这是一个动态测试的界面电流可以按照预设的大小时间循环N次

上面设置出来的曲线图,因为实时时钟暂时没有代码,所以时间轴是0.
至于基础的电池容量测试截止电压等等如你所愿,都有的,你可以看看我的上一帖,那个界面不好看,功能都有
第三部分 精准度

设置10ma。也算是最小电流吧 ,再小就是误差一个字。

100ma电流

1000ma电流

5000ma电流 这个电流下万用表已经没有精准度可言,电流一直在飘。
负载实际测试温飘不到一个字。赞下立创低温飘,贵,但是好。

与万用表电压读数比较

与万用表电压比较

与万用表电压比较
回答几个问题
1:不会提供套件,这个零部件太多了~~
2:不会公开源代码,可以提供hex文件。
3:有人诚心玩,可以提供pcb图自己或者组团打样,以及bom单,零部件规格。
4:没有水平,没有工具,没有耐心,就不要为电子事业做贡献了,不能保证你的制作安全和一定成功。
5:已经有一个哥们吃螃蟹了。
6:整体价格不超千元。
7:代码还没有竣工,对于我这个边学边卖的爱好者,已经写了6K行。
8:想找个朋友提供数控dcdc的模板,用于对电池可控充电,代价送你一张上面的空白pcb以及bom单固件等等全套,要求如下:12V或者24v,能在单片机下
     调节升降压调节电流,输出电压范围1-100v左右电流5a左右,这个体积不能太大,15cm长5-6cm宽,最厚15mm 预留有散热空间,这个dcdc不用考虑加散热片,预留有。 最好avr单片机         atmega8/16/32可以胜任的,
     其他单片机不会玩啊,这个我预留隔离iic端口控制,成本不离谱都可以,玩的不是商业化。但要求可靠性。
9:硬件电压仅仅测试到60V左右 没有再高的电源了。

代码最近更新比较快,后期稳定会开源,我不是商人 ,这个也不会被商业化。
拍照水平有限,谢谢阅览。

楼主:
占楼后续持续更新

网友:
晕死,没有一张照片是正的。

网友:
哎呀老哥这个高大上啊。
劳烦科普下  cv模式 和cr模式用在什么场合呢?

网友:
定阻模式很有用,因为很多恒流电源在上电子负载的时候一到电流值电压就掉到最低了

网友:
能把图做到如此一致,你是第一人

网友A:
好在我是手机看的,我想知道台式机的各位怎么看图片?

网友:
我就看看,咽口水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在我是手机看的,我想知道台式机的各位怎么看图片?

我是把显示器转180度再看的

网友:
真会折腾,我是没办法!就一个324负载,不过一般用可以了!要精密测试就去公司测!

楼主:
我也不知道为毛照片全是倒着的~~~

网友B:
把照片反一下个,看着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照片反一下个,看着别扭

帖子编辑里面没有发现旋转这个选项啊

网友C:
原理图能分享一下嘛,俺也想折腾一下,看楼主做的那么精致,心里痒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能分享一下嘛,俺也想折腾一下,看楼主做的那么精致,心里痒痒的

原理图实在没有   我直接画的pcb   欢迎入坑

网友:
时钟电池放那个位置会不会热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