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246XT 优盘双贴9DDK 9DDJ总会出现速度不正常

楼主(2020-08-30):
2246XT 优盘双贴9DDK 9DDJ总会出现速度不正常,做过几次9edj  9ddj,有时会出现地写入只有150左右,有时又正常可以260左右,不知道为什么,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
设置图发来看看

网友A:
这问题显而易见在usb接口上

网友:
直接挂sata 口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显而易见在usb接口上

说具体点

楼主:
大佬请看

网友B:
我的双贴9ddk写入也是16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双贴9ddk写入也是160左右。

这是不对的,903也比这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不对的,903也比这快

研究出原因了吗,我买的蓝色G2板型的46x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究出原因了吗,我买的蓝色G2板型的46xt

没呢,等大佬回复

楼主:
图发了,大佬请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发了,大佬请看啊

好像没啥问题

manual flash io我一般不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啥问题

manual flash io我一般不选的

这个我也不会刻意去改,有的软件就勾了,好像没啥不同

网友C:
46xt双贴9DDJ同ID的闪迪,用Q0405A开的,桥已刷UASP固件。这个应该是正常速度。

写160感觉像是没开交错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46xt双贴9DDJ同ID的闪迪,用Q0405A开的,桥已刷UASP固件。这个应该是正常速度。

写160感觉像是没开交错 ...

嗯,9ddj是这个速度,查了好多的贴子,好像9ddk就是160左右的写入,我也拆了,太浪费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6xt双贴9DDJ同ID的闪迪,用Q0405A开的,桥已刷UASP固件。这个应该是正常速度。

写160感觉像是没开交错 ...

你说的开交错是哪个地方,来个图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9ddj是这个速度,查了好多的贴子,好像9ddk就是160左右的写入,我也拆了,太浪费板子了 ...

不应该啊,8DDK双贴46xt也不止160的速度了,9DDK怎么不得250+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开交错是哪个地方,来个图呗

46xt默认是“固件自动优化”,应该是自动开交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6xt默认是“固件自动优化”,应该是自动开交错的。

这有三个选择,应该是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有三个选择,应该是哪个

默认选固件自动优化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