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传说中的方正科技“电竞显示器”(未满15岁严禁观看)

楼主(2020-08-30):
重要的安全提示:
涉及危险操作,非专业人员请勿模仿,未满15岁的儿童严禁单独观看本帖。因模仿本帖操作造成的一切后果,本人概不负责。

为了您的家庭幸福,作死者请三思而后行。

1.当心触电!!!
2.当心显像管爆裂伤人!!!
3.当心挨打!!!
4.当心财物损失!!!

前几天跑到仓库收拾杂物,竟然发现一台17英寸CRT大屁股显示器,也就是传说中的“电竞显示器”,顿时眼前一亮,如同发现了宝藏一般...这种显示器的外观放到现在绝对“拉风”,骗骗00后10后的小伙伴们说这是外星人的显示器都有人信。好了,废话不多说,作为拆客,怎能不拆?

从零开始发帖赚MM:

先拍一下这台“电竞显示器”的外观:

侧面,屁股造型好看,堪称一条“完美的曲线”:

背面标签和精心打造的银色LOGO:方正科技FH770-KD彩色显示器

厚实的VGA线,比近十年品牌机显示器的附送VGA线厚实N倍:

机器顶部的散热孔,想象一下咪咪趴上面睡觉什么滋味:

可以360旋转的底座:

接下来开拆,用数码之家12合1拆机工具拆下螺丝:

底部螺丝不要忘了:

还有屁股螺丝:

拆掉所有螺丝,然后抽走后盖,露出内脏:

这壳子看起来好有科技感:

显示器内脏,看着让人眼花缭乱,具体结构慢慢讲:

这是显示器的电源部分,负责将220转换为显示器所需的各种直流电压,由于功率较小,采用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

铁皮罩子内部是视频放大电路,负责将VGA线传送过来的RGB信号放大,生成RGB激励电压,控制电子枪发射电子束(连接到铁皮上的线都是地线):

显像管标签:

主板背面图,看起来好复杂:

主板背面的电源电路部分,可以看到初级与次级之间有明显的隔离间隙:

图象处理电路的背面,该区域主要是芯片和一些小的阻容器件,焊盘分布密集:

偏转线圈以及行输出变压器的驱动电路,主要是一些功率器件,走线较为粗犷:

前面板按钮板:

想进一步拆解,需要拆下骨架螺丝,取下主板:

拿开塑料卡扣,慢慢取下主板:

取下显示器一角螺丝:

四颗固定螺丝全部取下:

拔下RGB接插件:

拔下屏蔽罩相连的所有地线:

还有...

用12合1的iphone批头顶开扎带卡扣,解除扎带:

中央的扎带已解除,轻轻拿下视放电路板:

可以看到视放电路另一面的长相了:

显像管尾座,针脚比较细:

视放电路特写,那个长条形芯片应该就是负责RGB信号放大的主要器件了:

拔掉前面板按钮排线,准备取下主板:

拔掉小偏转线圈接插件:

看来主板可以取下来了:

电源电路特写,保险、热敏、EMI、滤波电容、电源控制电路、开关管、开关变压器:

电容规格150微法450V:

主控芯片,PROVIEW的EMC 6700EH 060,是显示器的控制中枢:

ST的STV9118行场扫描小信号处理芯片:

芯片资料
偏转线圈驱动电路:

行输出变压器(高压包):

行变驱动管及其散热片:

高压包另一角度特写:

拆解完毕,开始组装,先插好各个接插件:

主板和视放板安装到位,理好线:

接到电脑主板的VGA接口上,通电,开机(我这电脑很老了,是吧!):

玩一把蜘蛛纸牌:

本次拆机到此为止,谢谢观看!

网友:
辛苦了,又拆机,又发帖码字,留个言在走。

网友:
我之前11岁的时候晚上和我爸看电视,突然电视黑了,然后怎么折腾都不亮了。第二天我自己在家想看电视,就自己拆开了,当时那CRT电视光转180度都费了半小时,不过把螺丝全拧开就能直接把后盖拔了。刚一拿后盖,螺丝刀应该是碰着高压包了,砰的一下,还带火花。吓得我马上把盖子合上跑另一个屋了现在想想真的有点怕,上万伏高压电啊

网友:
三星的显像管  最垃圾的管子

网友A:
512内存跑win10,楼主会玩

网友:
骗10后还行,00后表示没什么

网友:
crt不会爆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2内存跑win10,楼主会玩

我用的WIN7,最大只能4G了,不敢想512M的内存玩WIN10.

网友:
我进来,就是想看看这个大屁股。。。。。。。。

网友:
起初卖废品,这种17寸的CRT显示器能卖50,后来40,后来30,后来20,后来高层楼房的人只能让垃圾佬帮忙搬走,垃圾佬不收劳务费。
我的第一套电脑里的显示器就是AOC的17寸,后来枕型失真,维修点买了个TIP42换了修好。最后卖垃圾佬卖了20元。

网友:
又是标题党惹的祸,大屁股显示器没兴趣了

网友:
这东西现在是古董了,放路上没人要。

网友B:
p4的U 512M的内存,跑WIN10,只能服了
我这儿还有个P4的U,和你一样的,要不要和你那个构成双U:lol:

网友:
床底还躺着块mag牌的主板,偏转。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4的U 512M的内存,跑WIN10,只能服了
我这儿还有个P4的U,和你一样的,要不要和你那个构成双U ...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P4是我现在的主力机,数码之家发帖P图全靠它...我这帖也是用P4的机子发的
2018年至今一直用win10,虽说慢点但能接受,每次开电脑用好几个小时,谁还在乎那几分钟的开机时间?开机快有何用?
操作系统要迎合时代的潮流,当然硬件无所谓,只要能支持主流操作系统就行。

楼主:
虽说不会爆炸,但是在撞击时会爆裂,碎片还是有伤人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2内存跑win10,楼主会玩

256M内存就能跑win10

网友:
我2003年DIY的机子还在,,,三星纯平743,还在用,比你这方正做工好些,,后壳内有屏蔽铁壳,,主机ASUS845GL+256M+80G拆了放书架上

网友:
00和10后都不是傻瓜,一看就知道这老古董了

网友:
优秀文章,目测能火,简单留名,其他看挺像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