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11块钱的蓝牙5.0鼠标你买吗?英菲克E5B蓝牙鼠标到手即拆!!!

楼主(2020-08-30):
常用的外设品牌是罗技和雷柏,偶尔也用一下微软的,对那些低价的寨厂鼠标向来避而远之。

一个很偶然的原因,接触到了英菲克这个低端的电脑外设品牌。

说实话,这个品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低价无好货”,主观感觉是个“粗制滥造”的品牌。

    前不久,用了近两年的雷柏三模鼠标左键坏了,周围有同事用英菲克的,推荐了这个牌子,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入手了下面这个英菲克E5B蓝牙鼠标。

    天猫旗舰店淘到了这个型号,前面几张图展现了这鼠标低调简练的外包装盒的不同视角。

    遇上所谓的优惠活动,减免15大洋,以14.9元的价格购得E5B。

    返利了3.45元,最终以11.45元的价格到手,这个价创下了我历史上购买蓝牙鼠标的最低价格!翻车了也没多大损失。

    虽然是11元的低端产品,包装却丝毫不马虎!    本以为去掉外包装盒,就像一众山寨产品那样,可以直接拿出里面的鼠标。
    令我意外的是里面还有个蓝色的产品正式包装内盒。

仅标注了必要的文字说明,没有夸大性的描述文字,使我对这款产品有了初步的好感。

正面细看一下,没有介绍这个鼠标是蓝牙几代的,仅说明了分辨率为1200dpi。

封贴完 好。

打开看,里面是厚实的鼠标保护袋,一节5号碱性电池,一份说明书。

取出蓝牙鼠标,外观质感让我颇感意外:

在这个价位上,英菲克E5B有着与其价格不相称的良好细节做工。

得益于模具的较高精度,鼠标的整体外观细节和做工并不亚于罗技、雷柏、惠普等主流品牌,甚至比罗技的某几个产品系列做工还好。

为了多方位观查鼠标顶部的外观细节,特意从不同角度拍了照。

边缘没有任何细微的毛刺。

外型小巧,做工精细,让你很难想像这是一个到手价仅11元多点的低档货。

底部,做工同样优秀,没有任何瑕疵。

装入5号电池,光学定位窗的红灯亮起,唯一的遗憾是没有电源开关。

整个顶部和底面的的塑料外壳是一种磨砂的质感,不容易沾染指纹。

左侧面细节。

换个角度看。

控压板的边缘细节,滚轮虽然是硬塑料材质的,但滚动顺滑,步进感清晰,不松散,略带轻微阻尼感。

鼠标尾部细节,做工精湛,挑不到什么毛病。

和我的雷柏三模无线鼠标比较一下大小 。

再和同事的菲利普无线鼠比较一下。

鼠标外型小巧,适合手小的女生,男士用可能握持感不太好。

换个角度对比。

侧面再比较一下。

再来看看前端的按压板细节。

缝隙均匀,边缘平整无任何毛刺,甚至某些大厂也达不到的工艺水准。

尾部再看一下。

底部细节,因为成本的原因,没有采用软性的胶粘贴片垫,而是做成一体式的。

打开电池盖,电池仓用单节5号电池供电。

电池盖内侧细节,同样精湛的做工。

随机配备的5号碱性电池。

贴有检验合格证的部位,一开始我以为是螺丝位置。

小心仔细地用美工刀挑开。

发现底下没有任何螺丝孔,鼠标采用了卡扣无螺丝的结构,增加了拆解的难度。

拆解比我想的要难得多,指甲盖掰得很疼,费了10多分钟才弄开。

内部细节图。

晚上光线不好,白天又补照了一张。

大力出奇迹,按压板前端的卡扣掰断了一个。

找到哥俩好,顺手粘一下。

这是粘好的卡扣细节。

打开以后才发现,鼠标后部的这个位置也有一对卡扣,拆解应该是先从这个地方下手容易一些。

对应底壳的这个位置,用起子伸进去就可以拨开卡扣。

取下的上盖,一流的做工细节,大厂风范。

内侧,不明白为什么印了一些凸起的花纹?

标有工艺部件号。

底壳和主板。

主板正面很简洁,甚至可以说简陋,没有多少元件,对于一个十多元的鼠标,你不能苛求什么。

标有V108 AAF097字样的光学传感器芯片,没查到资料。

鼠标滚轮细节,注意电池仓的弹簧,有塑料卡扣固定,这样细微的地方都考虑到了。

掰开前后卡扣,取下主板。

主板正面细节。

主板背面细节。

换个角度看背面。

主板侧面细节。

BK3632SO16C,这是一款Bluetooh5.0+3.0+2.4G的三模SOC芯片,看来还留有2.4G无线通道,可以开发三模的产品,由于产品定位,只应用了双模蓝牙功能。

取掉滚轮看一下。

编码器内侧的样子。

两个蓝点微动、一个黄点微动,无品牌标识。

侧面看一下微动开关细节。

电池正极弹簧焊点很饱满。

负极同样饱满。

底壳,塑料结构件做工不错。

同样标有工艺部件号。

每一个细节的工艺处理都很到位。

虽然是内部看不到的塑料结构,同样看不到一丝毛刺和粗糙处。

底部滑动面这一侧的细节。

光学透镜部件。

拆解下的部件样子。

来个全家福。

长按左右双键进行手机连接,识别很迅速。

手机对码后几乎没什么延时就可以使用了。

电脑端识别同样地方便快捷。

几秒的时间即可正常使用。

英菲克E5B虽然是一款廉价的入门级蓝牙鼠标,但其精致的做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日常的办公应用,这款鼠标基本能胜任,静音的设计,方便了在公共场合的使用。使用一周总体感觉不错,指针没有发飘的现象,唤醒也比手头的雷柏快得多。

缺点:没有设计电源开关(由于采用了BLE低功耗蓝牙芯片,没有开关其实问题也不大)。

网友:
有套装就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
笔记本有蓝牙的可以省个USB接口,不错,准备撸一个。

网友A:
蓝牙?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网友B:
不拆开还好了,还有点期待,看到后就不想买了

网友:
内侧,不明白为什么印了一些凸起的花纹?

------------  这种可能是为了方便脱模设计的,注塑时不容易粘在模具上

网友:
微动用的太差了吧,直接影响手感。

网友C:
就这微动叫鼠标?

网友:
要做模具做工,我几年前9.9包邮的创享都跟这个没差别...

网友D:
三模那款更好 用优惠券20多块钱一个 入了3个 内置14500电池 半年一充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超级本 二合一本 还是有蓝牙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在用同款飞利浦Mouse,只是我的是黑色的。

网友:
还不如12块那个无线充电三档dpi那个,那个强太多了,当然这种合适带蓝牙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拆开还好了,还有点期待,看到后就不想买了

来数码之家,不拆机都不好意思发帖。

网友:
之前也想入手的,但是之后看了他鼠标滚轮,果断放弃

网友:
英菲克算是山寨中的战斗机了!!

网友:
蓝牙对于笔记本、平板等是很方便的,可以省一个USB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这微动叫鼠标?

IBM某款也在用这种微动

网友:
静音按键,声音小。买的3模的,感觉滚轮差点其它的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模那款更好 用优惠券20多块钱一个 入了3个 内置14500电池 半年一充都没问题 ...

可否给个购买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