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什么硬材质都能打标的激光打标机

楼主(2020-08-30):
首先说明一下,机器可不能拆,给大家看看厂家号称什么硬材质都能打的机器效果怎样。

先打个塑料,流程很简单
先编辑内容,红光 对位置,然后开打,打的时候调焦距

打标过程

这是打好之后的效果

打塑料还不错,来试试铝条

铝条的效果比塑料差一点

再试试不锈钢,

不锈钢的效果不错,字很清晰

这个应该是激光透镜了,

调试好之后可以批量打标,速度很快。

大家有什么需要打标的吗?

网友A:
这么霸道的家伙打印木质材料会烧起来吗

网友:
裤衩子上面准备打个电话号码
请问这个业务能办理不

网友:
激光打标机,好像是20W的激光头

网友B:
金银纯铜等高反射材料不可以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霸道的家伙打印木质材料会烧起来吗

打木头是不会烧起来的,他只会局部碳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银纯铜等高反射材料不可以打。

金银这些贵金属肯定不会用这个打的了,直接烧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银这些贵金属肯定不会用这个打的了,直接烧损了

打不动。1064nm不吸收。直接反射。

网友(2021-02-23):
我也有个这玩意,楼主有没有摸索一下打图片怎么调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木头是不会烧起来的,他只会局部碳化

你这个是现在最普通的红光机,光纤的, 其实 打塑料不用红光, 一般情况下是用蓝光, 打木头是用二氧化碳机, 打不锈钢还有不同激光器可以打有点彩色的, 一般红光就是铁件用的多,还有铝件, 塑料可以用但是效果不好, 品牌充电器等都是绿光打漂亮。   话说,现在激光国产蛮不错,小功率便宜实用,比过去半导体的好太多,。

网友(2022-10-08):
你这光纤的 玻璃,亚克力,有机材料,透明材料打不了

网友:
不错,正准备买一个呢,用着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