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用了22年的格兰仕微波炉的疑难杂症已经解决了

楼主(2020-08-30):
暂时貌似修理好了,感谢进来的各位大婶们  谢谢(分析的99.999%正确,三个开关还是韩国产的,我拆了下来 砂子轻轻的沙了沙,用去指甲胶水清洗了一下触点,然后貌似好了,还差点酿出了大祸,回头单独开一篇新文章 讲述一下差点酿成大祸啊 一个用了22年的格兰仕微波炉的疑难杂症已经解决了。谢谢兄弟姐妹你们滴的指点。)

如题,勤勤恳恳的一直正常的工作这么多年了我的感觉这玩意也许永远不会坏,以前的东西价格昂贵,但是质量真好,夸完他没几天,但是,打脸的事情就来了
上上周突然的灯泡布不亮了,感觉有点想坏了,接着就出现工作不良,表现为启动一两秒后,需要开关一下门,或者重复按压一下启动按钮才能继续,又坚持了这两个星期,现在偶发出现运转正常,但是打开舱门发现食物的冰冷的,看来想彻底的歇菜的节奏,放一晚上,第二天早晨 ,又能断断续续的工作,也能加热食物(每次都需要最少重复启动按压启动按钮一到两次,另外定时三分钟有可能只正常工作2分23秒就停了,反正时断时续苟延残喘状态)以上情况请各位兄弟姐妹大婶大娘帮忙指点一下 。谢谢啦

另外补充一下,此款带烧烤功能,貌似烧烤功能是正常的(必须选择薄块烧烤,如果选择组合烧烤貌似不怎么工作 ,很奇怪哦,也许我没等到他的烧烤功能打开)

网友A:
没落了,微波炉,咱家一台也久未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落了,微波炉,咱家一台也久未使用了

热个剩饭剩菜还是很好用个

网友B:
先查门开关触点继电器触点接触电阻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门开关触点继电器触点接触电阻情况

好的 我抽空拆开看看  谢谢啦

网友C:
那个妹纸打包过来,我帮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妹纸打包过来,我帮修理。

你就一个一字头的 时软时硬的螺丝刀  估计工具不全不好修理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就一个一字头的 时软时硬的螺丝刀  估计工具不全不好修理的吧

之家的螺丝刀,我都齐全了,还修理不了这妹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家的螺丝刀,我都齐全了,还修理不了这妹纸?

我是指的你自身带着的原厂的那个

网友D:
家里一台松下机械微波炉,前几年有天灯不亮了,其他功能正常,就没管它,一两月后灯泡自己又亮了,为什么会接触不良,因为这台微波炉放冰箱上,冰箱工作时会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一台松下机械微波炉,前几年有天灯不亮了,其他功能正常,就没管它,一两月后灯泡自己又亮了,为什么会 ...

我这个估计还是出故障了 没你那个接触不良轻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估计还是出故障了 没你那个接触不良轻微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拆了再说,拆机版块你不拆机说得过去么

网友F:
看不到微波炉里面差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拆了再说,拆机版块你不拆机说得过去么

抽空再拆 现在下手没时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不到微波炉里面差评了

哈哈 没办法哦  暂时没空哦

楼主:
4.283元一瓶 买了15瓶  够吃两年的 正好 保质期两年  一般般的价格 还算是实惠

网友:
我家的十几年用着挺好,外壳有点锈给扔了。变压器拆下来真沉。想做点焊机懒的动手

网友:
同款微波炉。故障类似,停用很多年了,但不舍的丢。

网友:
接触不良!接触不良!接触不良!

网友:
和我买的第一个微波炉一个型号,现在估计毛都找不到了吧!!!这问题把所有的微动开关全部换掉就好了,时间长了微动的触点氧化不导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