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尼26寸山地车换后轴和轮圈调偏

楼主(2020-08-30):
手上的阿米尼26寸山地车后轴飞轮损坏。该车是2005-2008左右的产品,飞轮还是式,既然要换索性换成新型的式飞轮。这样就必须更换原车辐条了。于是,从7月份开始,这项工作就一直在做,但是由于工作原因,直到8月底才最后基本完工。不多说了,直接上图吧。

这是刚拆下来的后轮,都是土。

已经拆掉几根辐条了。

拆下来的辐条帽,原来的东西就是实在。

这是论坛上推荐的螺丝刀,太迷你了,根本用不上。

旋式卡飞和链条,辐条等

7速飞轮,没有选9速10速的,实在觉得没必要。

后轴和链条

辐条,可惜买长了,但最终用上了。

最早安装的2根辐条

同一方向的18根辐条(每侧9根)

差最后几根了。

再来一张。

基本完工

楼主:
二楼说一说,如何编辐条,如果只是业余的,最好买原车辐条一样长度的辐条,按照原车的编制方式编制(可以参考另外一个轮子)。如果辐条和原车不一致,可以考虑其他编制方式,比如二交叉法,三交叉法,这些就必须要参考网上的资料了,没有耐心或者工具不建议尝试。关于轮圈调偏,我只能说:耐心、耐心、耐心,有足够耐心就能调好。

最后的效果

后轮特写

最后祝各位车友,玩车开心!

网友:
能编圏的都是高手

网友A:
这辐条肯定是装错了,怎么是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辐条肯定是装错了,怎么是弯的。

楼主说了:辐条买长了,用别的编法!!

网友B:
好多年没听到过阿米尼这个牌子的自行车了,当年也是高大上的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年没听到过阿米尼这个牌子的自行车了,当年也是高大上的牌子

当年的硬牌子,现在已经没落了。

网友C:
楼主说错了,你原本是旋飞,现在换成卡飞。

网友C:
36孔花鼓适用3X编法,楼主最好网上下载一个辐条长度计算器,测量好自己的轮圈尺寸和花鼓尺寸再购买辐条,左右两侧的辐条长度是不相同的,你这个花鼓是非碟刹的,用计算器计算出来的辐条长度非驱动侧减1毫米,驱动侧减2毫米,还有你的老轮圈是单层圈,现在基本用双层圈的比较多了,双层圈强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错了,你原本是旋飞,现在换成卡飞。

谢谢网友提醒,已经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36孔花鼓适用3X编法,楼主最好网上下载一个辐条长度计算器,测量好自己的轮圈尺寸和花鼓尺寸再购买辐条,左 ...

我说怎么买错了辐条呢,原来是这个原因。开始我量的是27.5cm,后来装的过程中出了问题,再量发现是27.2cm原来不是一侧的辐条。

网友:
山地车 组装 和前后避震(FOX)都会拆 ,就这编圈不会,编好圈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