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读卡器挂了

楼主(2020-08-30):
读卡器突然无反应了。拆开看看,打磨触点,无效扔了。

网友:
居然又遇上牛屎,差评了

网友A:
不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我的一个川宇的多合一读卡器也坏了 插电脑一点反应都没有 但敲了敲晶振 读写灯有频率的一闪一闪的 还是不识别 找机会换晶振吧

网友:
牛屎的就是容易坏...

网友:
有些机会换晶振,可能救活。

网友:
牛屎的见过,印刷触点也见过。这样晶振真是。。。

网友:
7.8成是晶振挂了,这破东西总爱怀,我都坏了6.7个了,每次都是分两半垃圾桶处理,懒得测

网友:
连续写入4、5G的文件,绝对坏。

网友B:
这种礼品读卡器很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礼品读卡器很爱坏~

当年京东花银子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换个晶振试试?

这东西没必要修了

网友:
牛屎不够圆,不够亮!差评!

网友:
12M的晶振,可能是它坏了

网友:
不用说,肯定是热死的

网友:
看见牛市  就知道你的挂  不挂才怪   现在买读卡器的是买芯片的

网友C:
安慰。。。。。。当年买了个兼容sony记忆棒的读卡器,用了三次还是四次就挂了,也是牛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慰。。。。。。当年买了个兼容sony记忆棒的读卡器,用了三次还是四次就挂了,也是牛屎。。。。。 ...

这东西用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