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镁棒在哪?海尔FCD-JTHA70-III

楼主(2020-08-30):
我目测这种不在冷热水口,侧面发现了几个圆环,没撬开
又来爱好者这里求助,集思广益

这张图角度应该旋转90度

网友:
一般加热管上面,没有排污口的就全是那样,换个镁棒要全拆

网友:
有的外面看不到排污口的,镁棒和发热管在一起~

网友:
远离这个品牌,好多设计标新立异反人类。质量也不咋地,原先打服务牌,据说最近服务也不行了。

网友:
不在下面,就侧面。拆坏了就有借口换新了。

网友:
把防电墙那个盖子打开应该就能看见排污口了,我买的是a.o的热水器,金圭内胆,没有排污口,连续用了4年没断电,前几天用了一次买电器送的家电清洗服务,热水器放出来的水几乎没有杂质,不过还是清洗了一下。

楼主:
我放弃了,不更换了,反正,使用正常,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