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小爱音响加个3.5插口

楼主(2020-08-30):
给小爱音响加个3.5耳机插口该怎么弄

网友:
1.拆螺丝,开盖
2.钻3.5mm孔
3.固定3.5mm插座
4.将喇叭线改接到3.5mm插座上
5.合盖,上螺丝

网友:
楼上的美女是要炸楼主的耳机哦!!!
估计楼主的意思是改Aux输入吧,比如接个mp3之类没有蓝牙的播放器

网友:
有难度,要找到功放电路

网友:
输入还是输出?确定后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