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采用KU5591芯片的声控延时灯头可控硅炸裂

楼主(2020-08-30):
采用KU5591芯片的声控延时灯头可控硅炸裂

可控硅炸裂,看不到型号了

上电测试供电4V左右

拆掉可控硅

手里只有MCR16,焊上试试吧

40W灯泡

控制正常

杂牌阻容降压LED灯泡,工作正常

3W恒流芯片驱动的LED灯泡,工作正常

在KU5590原理图的基础上改画的示意图

网友:
太久没看到这种声光控灯座了,现在缩水太厉害了

网友:
用处不多了,大多都改红外和雷达检测方式了

网友:
越来越简单了,现在好点的品牌还是二三十元一个呢。

网友:
专用声光控芯片,支持各种电路的球泡灯。

网友:
现在这种便宜货也用上芯片了?

网友A:
老哥这个买回来就是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这个买回来就是裂的?

朋友拿来的,说是使用不到一天就坏了!感到很惊奇!

网友:
单向可控硅导通电压1V,大功率负载的话还是蛮热的,要考虑散热

网友:
天灵盖木有了

网友:
接杂牌阻容降压LED灯泡是否能关断,不发微弱的光

网友:
印度制造的灯泡

网友:
这可控龟的龟头都被炸裂了,惨!!

网友B:
这个竟然不是用401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竟然不是用4011的

KU5591应该是专用声光控芯片,网上没查到资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KU5591应该是专用声光控芯片,网上没查到资料

以前拆过一个明装二线声光控感应延时开关,电路类似。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5023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拆过一个明装二线声光控感应延时开关,电路类似。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50231

KU5591是六脚芯片,KU5590或KU5595是八脚芯片,二者有些区别。文后电路图是跑电路大致改画的。忘标芯片脚位了,手机试了一下编辑麻烦

网友:
看看我撸的  一共撸了四个 用了两个 一年多了正常

网友:
我所在的楼房是物业弃管的,楼道的声控灯没几个好的,我都给换成了这种声控灯头+3W LED灯泡,至今也使用了近两年了没有一个坏的。

网友:
越来越简单了,原来用4011的,还有点东西,看这才有几只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