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只有一组输出吗

楼主(2020-08-30):
手头的另一台,是9个接口。3个交流口(包括地线),3个+并联,三个负极并联。
可是这一台。感觉V2、V3、COM三个口是空的,只有最右边是5V的。
那三个空的口是本来就没安装元件吗

图标明显是后贴的,背面以及大功率管子如上,后边是重点
盒子标的接线处

正面接线位置

内部的接线处

楼主:
就是我画红叉的地方貌似什么都没有

网友A:
你是想说可以加原件再输出一组电压吗?加线圈、整流二极管、整流电容等原件可以的,不过设计功率50w,对于稳压要求不高的加一组是可以实现的,不过加的那一组相对5v这一组没有过压过流保护了

网友:
如果开关变压器的另外两个绕组没有省略,就可以焊上二极管和电容试试。

网友:
修过的吧!这玩意交流的干吗用!就算是交流的后级这么多空焊也得跨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说可以加原件再输出一组电压吗?加线圈、整流二极管、整流电容等原件可以的,不过设计功率50w,对于 ...

我只是不了解,并非真的相加

网友:
以前看到过一个类似的,板子上空焊的地方,原来是升压到12V输出的。